新手 请教些问题

楼主(2009-04-17):
刚玩不长时间 LAMA 没练熟 但是玩模拟器觉得双桨的好没意思 单桨的比较有趣

模拟器双桨的太稳 实际和模拟的效果不一样

想上个450 玩玩手感

想问下 上GL450C 加个天6的控可以吗

我看网上最低的就是这个了  全塑料的不想用

网友:
推荐山寨450, 上个好点的控。 T8就挺好了。

楼主:
山寨的主要是不会装也不会调试
想买个组好的研究下 估计以后就会装了

网友:
那就只有RTF的了。 调试对新手确实有点麻烦。安全第一。

网友:
我也算新手过渡当中,劝你买2手的或者买飞跃空机自己买配件组300多。空机组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好组的了。说买组好的其实没用的,一炸一修马上要调机,换浆一样要调双桨,没得马虎。所以最好收部二手的摸熟或者空机自己组,陀螺0704A以上就够了,舵机要买金属齿轮的,我在用MD933 电调电机随便。控一定要T8 6EX以上!!!!!!!!!!!!!!!!!!!!!!!!!尤其是新手,不然你很快就知道痛苦了.我上手了才发现T6C不是给普通新手玩的。那是高手才能用的来。信我。。)当然T6C能用来玩模拟还是不错的。。希望你少走歪路

网友:
如果你打算T6C跟定一架飞机用用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打算用同一个控飞多架飞机,就用带液晶的

楼主:
  T6真的那么难用吗?  那什么控比较好那  新手不至于配那么高吧 炸了就玩完了

楼主:
谁能说的详细点  新手不懂的配机  说的详细点 0704A以上是什么级别的 我好在淘宝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