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天6A 6个通道控是不是全都要用上?

楼主(2009-04-17):
我一直不懂的是天6A控的6个通道控哪几个通道?飞涵道的飞机.
不知道飞涵道天6A够用不???

网友A:
不是吧LZ,你买了06-A没!说明书上有写啊!!如果的你涵道机有襟翼,副翼,升降舵,方向舵,起落架!那正好全用上!还有一通道是油门!

楼主:
我还没有买呀!~!~
因为不知道所以没有买,主要是看看如果够用就不上好的控啦!~
老婆不充许,哎!~!~工薪阶层的...
那起落架我不用正好可以加个导向轮啦?对吧????

网友B:
起落架收放需要一个单独的通道,起落架转向则可以跟尾舵(垂直尾翼)并联。
其实你只需要知道一个通道就代表一个信号通道就可以了,意思是信号能操作侍服机(舵机、引擎)正向和逆向,称为一个通道。如果只能开/关(比如灯光控制)这则是一个开关,信号只能流通或者非流通,不够一个通道的条件。
所以你可以计算一下你要装的飞机一共需要控制哪些东西,哪些是通道、哪些是开关,就可以很明白需要搭配什么遥控器,而且出现一些小问题自己也能很容易知道毛病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