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到夏天为何特别热?!

楼主(2009-04-17):
蛮奇怪的问题,冬天10多度的时候,飞玩
电机
有30多度,温温的;夏天20多度的时候,感觉电机有5、60度,一般想法,不应该是40、50度吗?电调也很热,但
电池
就不会那么热,飞行时间没感觉有多大变化

网友A:
热散得快慢问题,

网友B:
夏天裸飞吧 好一些

网友C:
温度越高,积热就越多,不是成正比例的

网友D:
60度应该没问题吧,磁钢都是可以耐120度这样,就是怕胶水脱落
如果是飞的快点散热还好,慢慢悬停的会烫的厉害

网友E:
夏天只能裸飞,^_^

网友F:
有点热很正常啊............

网友G:
因为夏天很热的缘故!

网友H:
裸飞~~~~好!!!!!!大好!!!!

网友I:
裸飞?
人裸还是机裸?

网友J:
坚决要“裸奔”!

网友K:
因为夏天热啊,,,

网友L:
我的电机无论什么时候飞都不会超过20度也....

网友M:
LS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N:
上个铜的散热片吧
我以前没上,电机就非常热,后来上了一个,散热效果一流,散热时间也缩短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