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的好盈40A Guard 又奇怪地烧了!

楼主(2009-04-17):
和上次差不多的情况,刚换的好赢40A Guard 电调又烧了。
接电后自检正常,推油门电机不转,看见电调冒烟,赶紧收油门。重新接电后试了下,电机还能转,但是速度已经提不起来了
比上次好点,上次收油门都不起作用了,只能拔插头,眼睁睁看着烧。

电机是AX-2218H

到底哪出问题了,郁闷啊!

楼主:
是电机的问题么,我试了下别的电调正常的

会不会是香蕉插接触不良的原因呢?

网友:
好盈电调啊,好贵啊

网友:
电调本身问题

网友A:
搞不明白国内的东西完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连程序都不变。。连人家的缺点都没有改。。国产大部分用IR2101。。。为什么不用IR2104呢。。这样就是解决了硬件保护的问题。。。这根本不是软件升级的问题。。。只要程序跑飞或死机,没有硬件保护,烧什么都可能出现。。

网友:
换新  再试  再烧 换品牌吧  再烧  换电机吧  再烧 换操作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国内的东西完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连程序都不变。。连人家的缺点都没有改。。国产大部分用IR2101。。。为什么不用IR2104呢。。这样就是解决了硬件保护的问题。。。这根本不是软件升级的问题。。。只要程序跑 ...

我觉得好盈不会是完全照抄国外的东西吧?单片机反向编译很困难的,烧录进单片机的就一个HEX文件,而不能反向编译的话软件就无法升级的。道理很简单:你不能通过反向编译了解别人的编程思路的话你如何对软件升级?它不象微软的DX之类的定义了接口可以通过接口实现某些功能。至于用IR2101我想一个是成本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IR2104还没有完全吃透、心里每底。国内厂家的通病就是没多少进取精神,只用当前应用比较成熟比较容易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好盈不会是完全照抄国外的东西吧?单片机反向编译很困难的,烧录进单片机的就一个HEX文件,而不能反向编译的话软件就无法升级的。道理很简单:你不能通过反向编译了解别人的编程思路的话你如何对软件升级?它 ...

其实这东西不难,没有什么吃透的东西,2104和2101是一个价钱,就是要改下程序而已。好的电路必须要硬件保护,就是说单片机在死机,跑飞等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故意输出让MOS桥上下臂直接短路都是做不到的,这个就叫做硬件保护,这是成熟的电路设计要必须考虑的。呵呵,我就是做电调的。。心得而已

网友:
那该给好盈提个建议MOS驱动改成2104,这样我们用着也放心。

网友:
楼主,我也用好盈guard,用4400kv的2218电机2分钟悬停就烫的手不能碰了!是电流太大?这电机悬停实测放电才20a,40a的电调竟然会烫到这个程度……
真是严重怀疑好盈这个电调的能力难不成飞450都得用60a的电调去啊!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好盈电调坏了后手痒试了用一个70A的电调(不是好盈的)飞悬停,仅微热。真是便宜量又足,就是重了点

网友:
楼主看了你2个帖子  和我很相似,应该是假货。。。。  麻烦看到PM我个 你的卖家 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