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k-2801怎样才可以成功设置成2401状态来控制UFO 5# ?

楼主(2009-04-17):
各位论坛的模友们,你们好:

请问wk-2801怎样才可以成功设置成2401状态来控制UFO 5# ?

现在我已经设置成2401的状态了,但是和华科尔用wk-2401的UFO 5#不能对码成功。

是油门通道打反向,还是吧油门微调调到最低?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反反复复断开接受电源断开发射电源,再打开发射再接通接受电源就是不行。

用UFO 5#原配的wk-2401可以。

别的朋友是如何对码成功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菜单里找STICK  在 COMPTB 里面把2801改为2401

网友:
先接接收机电源 在开遥控器(只针对对码),正常使用时候需要按住EXT开遥控阻止重新对码,再接接收电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我的2801或者5#UFO其中有个是假冒的,或者都是假冒的。
所以ID对不上码,因为ID设置范围的不同或者不通用!

网友:
我的2801  STICK菜单的COMPTB只能是2801,无法更改,也没有别的选择,是不是我的2801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用的是固定翼模式吧?你换成直机模式看看能不能调成2401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