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尾舵锁得更好

楼主(2009-04-17):
怎样算锁得住:
--------------------------------------------------------------------------------------------------------------------------------------
大家一般认为,悬停时飞机不左右旋转,就算锁得住了。
看到资深飞友指出:光是悬停锁得住还不够,锁得好还要包括动态情况:
第一 悬停时瞬间加大油门,机头不可以往左边甩,瞬间收油,机头不可以往右边甩。
第二 全速左右自旋,摇杆一放开机身马上定住。
第三 快速直线前进后退飞行不需要修正尾舵方向。
第四 强风中机身侧对着风,机头不会转向迎风的方向。
第五 方向舵的反应速度要快。

如果达到以上的要求,那就算是锁的好了,当然达到这些条件的前提是不可以有追踪现象。
--------------------------------------------------------------------------------------------------------------------------------------
其他各条我觉得还好理解,就是这第一条有点疑惑:因为陀螺儀厂家说明

陀螺儀是屬於被動修正的,必須感應到尾舵有偏差角出現時才會進行修正,
所以通常你在瞬間加大油門時,會出現机头往左边甩一点的情況。
---------------------------------------------------------------------------------------------------------------------------------------

所以请问老手,要达到第一条的要求,是不是使用高档陀螺儀,高速数字舵机,高精度飞机,
就可以实现,还是必须加上(上下跟轴混控)等辅助功能呢?

网友:
很简单上401或PG800 烦恼少很多

网友A:
401,瞬间加油也甩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1,瞬间加油也甩呀

那是你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中立点没调好。

正解,顺便看看感度

网友:
PG800和GY611好些

楼主:
对不起,我不是请教配什么陀螺儀好, 而是请教没有上下跟轴, 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锁尾陀螺不能加revo mix
调到好的话,可以做到加减油不甩尾
基本就是调感度和delay两个参数

在切换到锁尾模式前,先用速率模式把尾巴调到稳(这时候方向微调应该是在中间)

楼主:
明白了, 既然高级陀螺仪和高速尾舵机能满足要求,就懒得研究跟轴混控了

网友:
低级的锁尾模式下也不能用跟轴

楼主:
感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
不是只陀螺仪好,你得用速度快的尾舵机才行,否则你用gy401也白搭,尾舵机相应关健!

楼主(2009-07-04):
厂家说了:普通飞行模式,急加油门尾巴一点不动是不可能的!
跟陀螺仪和舵机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是跟油门和桨距曲线有关系
瞬间加减油门尾巴要锁住不动,必须要切换到IDLE-UP2飞行模式
----------------------------------------------------------------------------------------

网友:
厂家在忽悠你吧。昨天刚好试飞刚装好的200,没设IDLE,只飞悬停,突然全油门上升,尾巴是不动的,401+877,这数码舵机是几年前出的,停产了,已经不记得参数了,但肯定没现在的微型数码舵机好。

网友:
我现在飞500用401+9254。中立点调好以后,从悬停瞬间推倒100%油门,尾巴纹丝不动。

中立点就是按照我的帖子里说的方法调的。大约+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