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螺距只能调-10以下的,调不了-10以上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7):
请教:负螺距只能调-10以下的,调不了-10以上的是怎么回事?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450V2,TDF06C.好像正负都可以调很大,但中间的调不了,按说明书最高最低调好了,想调-2度时电位器打到尽头也只有-9~-10度,怎么也调不了-2.要调哪里呢?
(按说明书调好了+9然后调-9,(这时A电位器己经快到底了.)最后调-2的时候A电位器扭到底也只有-5度.根本无法调-5度以上的.)

附件  (66.24 KB) 2009-4-17 16:41

(72.1 KB) 2009-4-17 16:41

(89.97 KB) 2009-4-17 16:41

网友:
有了450V2还用TDF06C,把控先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原来是正常可调的.后来拆了旋翼头重新装回去就这样了.难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换更好的?

网友:
SF臂要调到平的一边水平

网友:
舵机臂换个孔位试一下。在初始设置情况下螺距在-5~+10之间,再通过控的螺距设置调整到-2~+8。

网友:
行程至少要调到 -9 - +9 才合格

网友:
先把遥控换了

网友:
可以說一下~你的螺距行程最低到最高分別是多少度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最高最低超出螺距尺量程...

网友:
我看你的圖主槳的攻角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是否Lz在量角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平衡干是否平衡才量呢~
低配控的螺距行程基本是和原厂旋头對應的~而lz要是換了別的旋头才出現問題的可以調連干長度試試,如果問題还是解決不了的~最好还是考慮像6ex ,天八或ex6i等可以調行程的控了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