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油轴套与光轴不逛荡的最大间隙是多少?

楼主(2009-04-17):
比如光轴6mm,轴套6.3mm,会不会咣当?

网友:
零对零就没间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光轴6mm,轴套6.3mm,会不会咣当?
6.3MM太大了点有条件的最好零对零,0.08的范围也行,轴套越长晃荡越小

网友:
最大差不多在 .4这里

最小 不要小于.2

太大会晃

太小 轴承会被轴咬死 然后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