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痴问题 天地飞6C能用模拟器吗?怎么设置

楼主(2009-04-17):
知道的说下 最好发张图或者说明书

楼主:
还有 怎么改用 动力电池供电 有的发个图教一下 我超级新手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B:
直接用三个14500就可以了

楼主:
14500是什么?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建议潜水看下 改锂电可以考虑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