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16 不转了 电调 EM78P458AM 芯片 很烫 是不是电调 烧掉了?

楼主(2009-04-17):
今天飞飞 016  刚起飞 突然 电机停止转动

016 原装配置 动力部分:  Ek1 - 0600a + 370电机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 随后测量了一下电池 正常

随后将注意力转移至电机  经过检查 正常

JJ 上电 动遥控器 除了 电机不转 其他都正常

摸了摸 电调 有点烫

拆开电调 上电 ,电调上所有管子都摸了一下 发现
EM78P458AM 非常烫 网上差了一下 这个芯片是一块单片机
这种情况是不是  电调烧了?

EM78P458AM-G

EM78P458AM-G

网友:
370电机也烧电调啊

会不会电机用久了啊。碳刷还有没有呢?

楼主:
和电机没有关系 电机的碳刷 是新换的

测量过 电调输出 到 电机的 电压  0V

网友:
多半是大的两个管子出问题

网友:
大的管子一般是7805,稳压输出5V电压的。

楼主:
等会 我测量一下 看看 是否有电压输出

楼主:
看了一下 不是 7805是 1117的管子

网友:
单片机不是功率器件,不会烫的,可能烧掉了。
另外1117也是稳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