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充电器那里有维修

楼主(2009-04-18):
我的lipro充电器坏了请问各位那里有维修(有一个灯不亮充不了电)谢了qq:812086152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我们上海创意模型负责lipro售后服务的,lipro一年免费保修,超期只收元件费用。

楼上两位朋友可以打电话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上海创意模型负责lipro售后服务的,lipro一年免费保修,超期只收元件费用。

楼上两位朋友可以打电话给我

STD1862 STD1562
这两个管子有吗,我的好像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D1862 STD1562
这两个管子有吗,我的好像烧了。
可以用任何npn中大功率管代换。

只要pcm大于3w,icm大于3a,vceo大于50v即

楼主:
我的lipro冲电器修好了,在这里感谢dawnsound大哥的帮助

网友:
接着问一下,我的lipro刚买就出毛病了,开始是最右边一路充电时间比别的路稍长,现在是一直冲不进去电。症状是两路已经冲好,但另一路却一直红着,两个多小时了,这一路还是充电前的电压。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我有两块电池,都是这样,但其中一个才不到10个循环。

网友:
老找我修理好了啊

哈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