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超大双浆共轴电直 2

楼主(2009-04-18):
本人买了这个飞机,就是有点打转, 想改个陀螺仪上去,大家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小白马???XBM-11??我也想装一个了,改天研究一下电路

网友:
3通飞机有2种但是价格是一样的,第一种是你这种伪前进马达向上吹风。第二种是在旋翼的下方安装磁铁通过上下运动达到改变浆的倾斜角度基本能够模拟到四通的水平(当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你这种能改了的话很牛B,当然条件也要求很高的。主要要把尾部改造成和6通机子一样,加皮带。把接收换了。第二种改装旋翼头(基本换)研究下LAMA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我已经在改 个 直接加上 控和接受,要能用370电机的

网友:
 加俩CCPM上去

网友:
不用这样的,要锁尾的话很简单,在控制电路部分加一个陀螺,最主要是看控制部分要在什么地方把他的控制信号切断,然后进入陀螺仪,输出再回路到原控制信号里面

网友:
好大啊
旋翼头要改
最好把无刷也弄上

楼主:
我同意7楼的方法,这个是共轴反向旋翼机,一个电机转动上桨齿轮,一个电机转动下桨齿轮,它本身依靠 调节上下桨的对比速度来实现摆尾动作,此飞机飞起来相当的平稳,风很大它都可一保持水平,不左右前后的晃,只是没有锁尾功能,所以飞起转个不停,随风向移动,这一点不好控制,但是我觉这个没必要改通道,三通性价比很高,好控制。
有没有高手介绍一个适合的陀螺仪,本机使用的是7.4V电池。另外我觉得这个 陀螺仪 只要控制和调节两个电机速度比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陀螺仪的电路原理?是否能直接把电机线剪断,并如7楼所说的那样接法就可以呢~!

网友:
lama 的四合一有這些個功能~可以研究一下它的陀螺仪有两個電机插头~不知能否做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7楼的方法,这个是共轴反向旋翼机,一个电机转动上桨齿轮,一个电机转动下桨齿轮,它本身依靠 调节上下桨的对比速度来实现摆尾动作,此飞机飞起来相当的平稳,风很大它都可一保持水平,不左右前后的晃,只是没 ...
不能直接在电机上做手脚的,电机的电流很大,要搞的话必须在MOS管的前面或者MOS推动管前面动电路,我这里没有多的陀螺,不知道哪位朋友有闲置不用的可以出一个给我,让我做一下实验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692
改好的  四通 超大 LAMA

网友:
呵呵,要用什么样的陀螺仪啊,?有了陀螺仪加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还能帮LZ顶帖(哈哈)

网友:
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

网友(2009-07-25):
我也正有这个想法,不知道楼住进展怎样了

网友:
好大   如果改成4通肯定特好玩

网友A:
不如买个4通道也不贵

网友B(2009-09-28):
我也有这 款 想改4通 等待老手改好了再改

网友C:
已经有人改装成功了

网友D(2010-01-10):
我也有一个大家伙。想改无刷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E:
改好了,效仿一下。

网友F(2010-06-25):
现在的接收电路板,哪怕只是个玩具汽车的,也是人家的知识产权:能给你电路原理吗!你得凭本事去测绘。三通直机别看被一些人视为玩具,它的电路也是微电子化了的:贴片的元件、双面的电路又细又密,根本就看不清走向,怎么测绘!就算你测绘出来了,那也才是个硬件,还有软件呢?混控编码呢?想搞通人家的电路谈何容易!搞不通电路怎么可能找到接入点外接陀螺仪?我搞了十几年电路,玩具汽车的那一代板是破解了,这电直的二代板自问没这个本事。谁要能破,本人将五体投地!并诚请公布出来与大家共享。不胜感激!

网友G:
直接用020的 3合一就行了,改那些 太麻烦!我都改成4通了,多爽

网友H(2011-03-31):
不明白廠家出這麼個大傢伙,居然還是三通不上四通。

网友I:
可以改,我觉得改装要贴上成本什么的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