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悬停的重要性.

楼主(2009-04-18):
大家请看图
3d练习时候突然尾部不受控制,自旋起来,..幸好自旋技术过硬,没有造成摔机等严重事故,从这个事情上说明练习好自旋悬停能解决一些突发性事件/

网友:
正在练习当中……

网友:
的确重要……

网友:
没看懂楼主图中的意思~~~

网友:
  技术第一啊~~~

网友:
呵呵,LZ的意思是自旋迫降成功。轴传动安然无恙。感觉除自旋停,还应练熄火降落。只有两个都做好才能安然无事。

网友A:
尾失控的自旋和主动打舵的旋感觉不一样的。

网友B:
尾变距摇臂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尾变距摇臂断了。。。。

500换成600的安全些。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事情,不过都是在翻的时候,发生过N次,炸了一次。

网友:
又要多练一样~

网友D:
但我有个疑问   飞机事故中自旋的时候  那个速度能反映的过来么    咱们的自旋悬停也没那么快啊   最多能减少损失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请教啥叫“自旋悬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我有个疑问   飞机事故中自旋的时候  那个速度能反映的过来么    咱们的自旋悬停也没那么快啊   最多能减少损失

自旋不会很快的,我当时觉得也就一秒两转这样的速度,因为它尾部有一个旋转平面,可以起阻力的作用,还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尾桨的攻角基本上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啥叫“自旋悬停”哈

不会吧,字面理解,,,你人站在原地自旋是怎么样的,飞机就是怎么样.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因为陀螺仪感度低了。

网友:
看不出飞机那里出问题??

网友F:
事实又一次证明了yt500的缺陷。
500尾巴实在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失控的自旋和主动打舵的旋感觉不一样的。

4242....

试过一次陀螺空中摆工,机机自旋,好勉强的稳住。

自旋起飞没问题,但要降落就没试过,大幸没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0换成600的安全些。

500/600的这个七字拐好象本来就是一样的

楼主:
解决方案就是我现在换成了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事实又一次证明了yt500的缺陷。
500尾巴实在是。。。。哎。

500,600 L型尾旋翼控制臂是共用的

結果是在500上斷裂,或許是單一案例,或許是調機問題

每個人對機子的暴力要求、整備要求不一相同

不能只要是亞拓的機子,一出問題,都是亞拓的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500换成600的安全些。

600的摇臂能用在500上吗?

网友:
回去检查一下我的5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0的摇臂能用在500上吗?

通用的.

网友:
是很重要,正倒飞自旋悬停和自旋翻是日后一大串自旋翻类动作的2大基础
就是美国手也要过这个基本关,尽管跳跃过自旋悬停直接练自旋翻可能会觉得很快达但是要再上自旋彩虹和正反自旋8字这类的,如果中间节奏停不下来,还得要回头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请看图
3d练习时候突然尾部不受控制,自旋起来,..幸好自旋技术过硬,没有造成摔机等严重事故,从这个事情上说明练习好自旋悬停能解决一些突发性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请看图
3d练习时候突然尾部不受控制,自旋起来,..幸好自旋技术过硬,没有造成摔机等严重事故,从这个事情上说明练习好自旋悬停能解决一些突发性事件/

1、要练会左旋的自旋,否则一但尾部故障,照样控不住(尾部故障时,大都是左旋)

2、出现类似情况,应先把飞机稳住,切熄火再降落。熄火后尾巴就不转了。

3、如果不会熄火降落,先从3D 切回悬停档,再稍快速减油门,降低高度降落,快落地之前切熄火,推螺距把飞机落到地上。在从3 d切回悬停和减油门的时
候,都能抑制自旋的速度,甚至停止自旋。
我的飞机尾部出现故障若干次,用此方法,从没有炸过。

网友H:
运气不错  如果是侧飞自悬 LZ你可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字面理解,,,你人站在原地自旋是怎么样的,飞机就是怎么样.

你的文字理解力真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运气不错  如果是侧飞自悬 LZ你可就麻烦了

侧飞自旋? 不是一般的强哇~~~

网友:
LZ厉害,要是我飞机估计早都散架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600的这个七字拐好象本来就是一样的

你没拿到实物比较过吧,尺寸是一样的,但是加强筋是不一样的,500ESP的L臂是重新开模做的
俺已经全部升级成金属摇臂了,只要不炸应该不会坏,炸的话就听天由命了,呵呵

网友(2009-10-22):
已经这样救济多次了

网友:
肯定是要练习的,

问题是故障时的自旋速度不联系时的快,我上次飞500尾舵机线脱了,不过还好落下来了

网友:
是很重要

网友I:
都是强人啊!

网友J:
本人跟本还没弄清自旋后方向到底应该如何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