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仿型铣床能否改成CNC?(更新图片了,等高手!)

楼主(2009-04-18):
本人的朋友本来是开仿型铣床加工的,但是近年本地CNC铣床逐渐增加,仿型的模具加工已经基本绝迹,所以他的几台铣床也就闲置了,有改过仿型铣床的高手,能否指教一下,如何改造?和改造成本?
如果能协助我改造仿型铣床,可以低价格代购成色不错的仿型铣床。。。。。具体配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液压的系统,大概3号铣床的大小,但是精度比普通的3号铣好很多的,03年买的,一台12万。
在线等消息。。
(更新图片了,大家帮忙看看啊,很好的机器,机器大概1吨多,今天去试过了,精度还很好的,机器只的放久了有点锈,其实成色还不错的,那位大哥帮忙改的话,我8千块帮你买一台。。现在还有3台,1台还在工作中,万分感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PS:
只要适合模具的粗加工就行,就是开粗后留给大的数控雕刻机加工。。。

调整大小

液压系统的开关

液压系统的开关

调整大小

仿型头

仿型头

调整大小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

网友A:
上图片,才能帮你看

网友B:
是配匙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才能帮你看

好的。这2天争取去拍个照片回来给各位看看。。。谢谢

调整大小

X轴用液压油缸推动的光轴

X轴用液压油缸推动的光轴

调整大小

Z轴升降可以手动

Z轴升降可以手动

调整大小

机器

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配匙机吧

大哥,是仿型铣床,几年前10左右万的机器,那里是配钥匙的。。。

网友:
现在用3D扫描+CNC...

楼主:
呵呵,是的,自从CNC越来越多,仿型铣基本淘汰了,这个机器比较应用在模具制作上比较多。。。现在CNC加工中心和雕刻机加工的价格太便宜了。。这个机器也就从10W左右的价格跌到现在最低8-9K可以搞到成色相当不错的机器了。。呵呵

网友:
普通车床能改,这个大概也可以吧

楼主:
顶啊,是南通牌的,和3号铣床差不多。。。

网友C:
这个大家伙看不懂 是工厂的哦 那就不是在diy 是生产

网友A:
老大这个照片有点不得要领,需要照清楚XYZ3轴的运动结构,粗看一下相比普通铣床,改造工作量较大,看这个仿行,3轴运动是靠液压,首先需要换成滚珠丝杆,结构上是不是有安装丝杆的位置,否则机械就要做大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个照片有点不得要领,需要照清楚XYZ3轴的运动结构,粗看一下相比普通铣床,改造工作量较大,看这个仿行,3轴运动是靠液压,首先需要换成滚珠丝杆,结构上是不是有安装丝杆的位置,否则机械就要做大的改动 ...

FANG老大说的是,只是没时间,就用手机照的,Z轴基本上和普通铣床是一样的,Y轴在外面只看到个油缸,其他的在机器里面,X轴就是照片上的一样,只是机器里出来一光轴,是液压油缸的轴。。。机器没拆,实在不知道有没有安装螺母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家伙看不懂 是工厂的哦 那就不是在diy 是生产

确实是工业机器啊,呵呵,用飞刀开粗机器很安静,下午忘记拍加工时的图片了,反正刚性没的说。。。

网友D:
楼主哪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的啊?

你好,我是广东汕头市澄海区的。。
补充一下:
这个机器的拖板是105CM的。。一米出一点。。。

网友:
有个想法,能不能用步进去驱动仿形头。保留原来的液压系统。XY轴不直接驱动主轴,实现CNC功能,大家看我的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肯定可以改关键是投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