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LAMA问题~~~高手们帮帮忙~~~有个简单的增加动力方法 不知道适用不~~

楼主(2009-04-18):
本人原来是玩miniz的~~~最近中了电直的毒,刚刚入手一架LAMA V5 有点问题像大家请教~~~~~高手们帮帮忙  谢谢了

1.原来玩miniz都会在电路板上改FET 让马达电流变大从而提高马达速度,到这里看了好多贴,发现4合1里面也是用FET控制的  能不能也学miniz一样叠加FET或者改可通过电流电压更大的FET呢????怎么没见人改过?求解~~~~~~~
附图:miniz就是这样叠加FET的~~~
2。V5刚到手,在床上玩了一下 不小心摔在地上,好像是轴落地,会不会吧轴摔弯呢?????轴真的很容易坏吗?????

3。玩的过程中ESKY的4通控晶体右方的地方有发热现象~~~正常吗???为什么会这样???????

4.ESKY的4通控左上侧的地方有一个切换开关 说明书上说是什么教练模式开关~~~不解~~~请高手指点   具体是怎么用啊???

5.锂电用的不多~~现在玩lama 想改一个充电器的分线器 请高手们给个电路图 ~~~~

网友:
那个教练开关 估计就和副驾驶差不多 我也不太清楚。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请高手解答问题啊~~~~~~~~~~~~~~~~~~~~~急急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请高手解答问题啊~~~~~~~~~~~~~~~~~~~~~急急急

首先我申明:我不是高手!
其次,以下的分析均针对于LAMA做的定向分析!
由于,LAMA飞机的能耗(电流)不是很大,所以,我分析如下:
LAMA四合一里的FET管导通时的电阻(跨导电阻)往往都已经很小了,通常为几十毫欧姆一下。根据欧姆定律来计算的话,即便是再并接上数个FET管,对于LAMA这样的飞机来说,动力的提升几乎没有改善。
另:从电路原理和电子元件的特性来看,增加FET管,会增加驱动电路过荷能力!即,在某些情况下,相对来说不容易烧坏驱动管了。
飞机只要摔(俗称炸机)了,只要飞机受到的外力恰好在飞机较薄弱的部件上,金属件当然就会有变形的啦!只不过有些时候的变形细微,尚未影响到继续使用而已……
回头一看,楼下的高人已经回答了,我就不多嘴了……

网友:
1. LAMA 不需要太大动力的。加强了电调,电机不行;电机电调都加强,旋翼还是不行。

2. 只要不直接摔到,轴并不是很容易坏的

3. 只要发热不严重应该无所谓

4. 教练开关是把两个控用一条教练线连起来以后,用教练的控制来override你的控制,以便在你措手不及的时候帮你救机。

5.什么是分线器?锂电必须要用平衡充的。就是说每个单元必须独立监视电压电流,一般需要使用单片机。普通的充电器无法简单改装成平衡充。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啊~~~~

分线器的作用是把6节锂电用平衡充分成3个2节来使用  这样可以一起冲3块  我要的是锂电组里面的接线图 谢谢了

还有就是遥控发热的问题~~~~比较担心   有没有人的控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啊~~~~

分线器的作用是把6节锂电用平衡充分成3个2节来使用  这样可以一起冲3块  我要的是锂电组里面的接线图 谢谢了

还有就是遥控发热的问题~~~~比较担心   有没有人的控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

绝对不行的!
理由:假如电压高低不一样的话,电流会互相倒灌,且电流会很大,有燃烧或爆炸的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的!
理由:假如电压高低不一样的话,电流会互相倒灌,且电流会很大,有燃烧或爆炸的危险!

可以的啊。估计楼主指的是6S转3S x 2的充电线,这个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个线非常简单。6S的锂电就是6个独立的3.7V单元,串联起来。平衡口的两端就是电池组的正负极,平衡口当中的各个引出线就是各个单元连接的地方。知道这个原理,就很容易做这样一根线。以X6充电器为例,把6S平衡口的两端接充电器的电压测量口,所有的7根线,当中一根公用,分成4根+4根,就变成2个3S口了。

不过这个转接线在飞越也就卖25元钱。觉得不值得DI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啊。估计楼主指的是6S转3S x 2的充电线,这个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个线非常简单。6S的锂电就是6个独立的3.7V单元,串联起来。平衡口的两端就是电池组的正负极,平衡口当中的各个引出线就是各个单元连接的 ...

哦!是这样的3块一起充啊……
我还以为是3块电池并联后充哪……

网友:
我也画蛇一把:
1.LAMA动力不强不是因为电流不够,而是因为电机不行,如果你换大电机,那当然需要叠加FET呵。
2。轴侧向摔容易变弯,只是一般的摔机产生的形变很小,感觉不出来,再大的形变会产生抖动、刷锅情况。纵向摔机容易摔坏脚架。
3。那是控的发射管发热,这是正常的,不用理它,尤其是天线没拉出来或拉出不够长,功率不匹配时,更容易发热。如果你感觉很危险,给那个发射管加下散热片也行。
4.ESKY的控背面有一个模拟/教练插孔,用教练线可以连接两台控,老师一台,学生一台,平时是学生的控发射信号,当老师看到危险时,把教练开关打上来,就变成老师的控发射信号了。
5.X6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B6的可以自己作这个扩展板,把6S变成2S+2S+2S或者3S+3S。

网友:
关于教练开关怎么用

麻烦给本菜鸟一个详细的连接图,或者详细的说明书之类的。

楼上几位达人的解释不够详细!问题如下
1.教练是不是要同样频率的控才行?
2.原配的LAMA盒子里只有模拟器的连接线,没有教练的连接线,怎么连接2台控呢,是不是另外要买呢?
3.如果是教练拨教练开关,势必会影响到教练的操作(尤其是手指比较短的教练),这个设计不合理,或许是学生拨教练开关吧。

网友:
关于教练开关:
1.需要两台相同型号的控才行,学生机要拔掉晶体,所以频率相同不相同无所谓
2.是要另外买
3.教练开关当然是教练用啦, 手指比较短的教练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