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

楼主(2009-04-18):
我一炸机就坏舵机,我已及时收油门了?

网友:
是油門收的过急嗎~?負螺距炸的比正常炸的有時还利害~~

网友:
我也请教,为什么负螺距炸的更厉害呢?

网友A:
LZ、藤椅:
你们飞的是什么飞机啊?怎么不讲清楚呢?若是炸LAMA 后坏舵机的话,估计你俩是古今第一人啦!
一般来说,外来(炸机的时候)的、较大的(呵呵!有时会是很大的哦!)力量,施加在某个活动部件上,且该活动部件又通过连杆与舵机相连的时候,就会使舵机的舵臂发生猛烈的、突然的转动,其后果就是舵机里的齿轮扫齿了。这与什么螺距无关!
LZ收油,不等于能避免掉活动部件所受到的外力。只能说是降低或减小了炸机后损坏的程度!
回头看看车模上的转向舵机,都有一个缓冲器装在舵机的输出轴上的。这个缓冲器能降低撞车时,前轮所受到的外力,不会直接施加在舵机的输出轴上,于是便能起到一定得保护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藤椅:
你们飞的是什么飞机啊?怎么不讲清楚呢?若是炸LAMA 后坏舵机的话,估计你俩是古今第一人啦!

我飞的就是LAMA V4,已经坏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