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往前飞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对劲

楼主(2009-04-18):
用450 推舵机往前飞的时候, 感觉好像机头往下, 尾巴往上翘的时候, 尾巴有往前的趋势, 导致机体老是有点偏, 要再打舵修正尾巴,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

楼主:
有没有办法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不要往前飞,就不會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难道可以不用修正吗?

网友A:
陀螺仪一般在水平状态下生效,机身一倾斜就已失衡导致陀螺仪无法准确判断所致。

网友:
推舵机往前飞的时候,  因為十字盘向前倾, 所以机头往下, 尾巴往上翘. 这样的情况是正常. 不然直升飛机怎樣往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一般在水平状态下生效,机身一倾斜就已失衡导致陀螺仪无法准确判断所致。

哦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还以为陀螺仪不起作用才导致尾巴不稳呢  原来是只能水平的时候起作用啊,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