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贴膜用的切割机

楼主(2009-04-18):
日本原装手机贴膜用的切割机,没有驱动和软件,请问高手能否用Mach3软件控制 先谢谢啦!

外观

外观

半裸

半裸

右侧

右侧

左侧

左侧

后视

后视

网友:
看不出大小,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机器...
长见识了...

网友A:
刻字机,用文泰刻绘输出标准HPG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字机,用文泰刻绘输出标准HPGL试试

谢谢!正在下载文泰刻绘软件

楼主:
查了下资料, 是日本Roland(罗兰)公司出品的Stika系列刻字机

网友:
就是个刻字机吧。

网友:
这个不错,应该可以做很多事。

网友:
打印机大小?用打印机改装行不?或那有买?多少钱?

楼主:
比打印机小,比点钞机大 公司清理库房时翻出来的,驱动和软件都找不到了。按qhdz朋友提示下载了文泰刻绘软件,却无法安装。重新下载再试试

网友:
改成通用的雕刻机主板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