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陀螺设置问题,请教老金和坛子里面的朋友们

楼主(2009-04-18):
配置:YT450GF,65MG*3,FUTABA3154+GY401,HY40A,DSX7
问题:陀螺仪的设置很是头疼,接连几天发现机子老是摆尾,换了几个舵机,改了一些设置还是依旧没有改变。今天突然想到系统菜单里面把[INPUT SELECT]改变了一下,AUX2下面选的是AUX2 SW,GEAR下面选的是GYRO SYS,把原来接在AUX2通道上的感度插在了GEAR上。返回功能菜单,进入[GYRO SENS],目前选择的是AUTO,所有的RATE都选的是0:75%……1:22%。不知道这样选是不是不对,我感觉好象还是有问题,虽然飞起来很稳了,但是好象没有办法在控上面的AUX2开关或者GEAR开关来切换锁尾与非锁尾模式。
烦请知道设置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我只知道你的3154赶快换下来,这个不是锁450的,是锁200的。

网友:
LS所言极是

楼主:
这个我肯定要换,等定的9257到了就换,但是目前主要的不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很多设法。最直观的一种
感度接gear通道
gear下设gear
这时gear开关的两个位置对应gear的两个行程
到atv菜单里,调行程。一个就是锁尾的感度,另一个就是普通的感度

楼主:
谢谢老金了,我马上试看看

楼主:
再问一下老金,那我在INPUT SELECT 里面是不是不用理AUX2呢?我在GEAR下面选了GEAR SW,AUX2下面选了AUX2 SW 问题又来,退出系统菜单后,在功能菜单里面看不到GYRO SENS了。还是AUX2要选INH给禁用了?

楼主:
已经设置好了,非常感谢老金的指导!!!以后还免不了有问题要请教你的,呵呵!!

网友:
请教楼上怎么解决?我选和你一样之后在设置菜单就找不到感度~

楼主:
不要找感度啊,你选了GEAR后功能菜单是没有GYRO SENS的,你到舵行程里面去调GEAR的行程就是相对应的感度了

网友:
那调感度是右锁尾左不索吗!?

网友:
楼主能pm个手机号码给我吗?在这问题说不清

楼主:
GEAR怎么会存在左右呢?对应的正负值正好对应陀螺仪的锁尾和非锁尾值啊,你仔细想想

楼主:
我的QQ:5523635,欢迎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