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桨中联的螺丝断了,如何取出?

楼主(2009-04-18):
450尾桨中联的螺丝断在中联轴里,如何取出?如图

网友:
没有办法,直接换中联吧,5块钱一个,便宜

网友:
要是自己没能力的话就到修手表的地方..

网友:
什么中联5块钱一个?真的便宜啊。。。

楼主:
看来换是最简单的,真的是5元

网友:
我也有两个断螺丝的,直接废了!

网友:
  5块的中联~~~

网友:
我的是止泄螺丝花丝
没办法 也只能换...

网友:
我是取出来了!!  ^!^

网友:
和我坏的一模一样,坏的时间也刚好一样

把中联锯掉一部分, (别锯太长了,要么换螺丝也螺不住了),让螺丝露个头, 加热一下,用钳子夹着,拧出来

网友:
不保证这种方法继续使用能安全, 还是换新中联稳当点,顺便螺丝也换了,

这样能凑合玩玩, 不用着急等快递了!

网友:
用电钻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电钻(2.5的)都打不动,今天用锯条,还是拉不动,愁啊,要不整个都需要换掉,将近200大米啊!过两天借个切割机试试!

网友:
直接换中联就是了呀,怎么也不用200大米呀!

网友A:
可以这样试试!

先把尾中联放在明火上拷的通红! 再用冷水降温一到两次! 最后用一个坚头针压住螺丝边缘逆时针退出!!!  我的500尾中联里的断头螺丝(当时一看!心想完了!  只有等配件了! 抱着一试!嘿! 它居然给我退出来了!)就是这样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尾中联放在明火上拷的通红! 再用冷水降温一到两次! 最后用一个坚头针压住螺丝边缘逆时针退出!!!  我的500尾中联里的断头螺丝(当时一看!心想完了!  只有等配件了! 抱着一试!嘿! 它居然给我退出来 ...

强烈支持!!!值得一试啊!!!有次我也遇到类似情况,都是先加热,再取东西的!

网友:
三国时期的诸葛恐龙```````最喜欢就是用火攻了`````````隔了这多年``````````恐龙时代又再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