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科尔4#3号机被我拆了重装后就飞不上天了

楼主(2009-04-18):
  刚才洋洋洒洒的打了一大篇,最后上传完照片准备按“发新话题”按钮的时候,系统提示我图片太大了,接着系统自动返回。
但是这倒霉的系统一返回后,我之前打的一大篇文字都没有了,真是好弱智的系统啊~~

话不多说了,情况如下:

我是新手,飞机被我拆成散件后又装回来了,但是开机后飞机就是不上升,请问图片上的两个部位的调整是否有讲究啊?
1.副翼的角度应该是多少?我没有那种调整直升机副翼角度的尺子,那该怎么办?
2.十字盘上的两根推拉杆之间的间距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
副翼是平衡水平的

网友:
说明书里应该有各连杆的长度的 副翼0度要与上面的大奖夹平面平行

网友:
这东西  桨夹没螺距  啥都是水平的    攻角是由螺旋桨调的!

网友:
其实wk就是个垃圾

网友:
副翼一般为0度夹角,实际中调整到30度左右对小机无不良影响还有助提高升力,舵机与十字盘之间的连杆是用来调整十字盘水平的,一般肉眼观察并调节拉杆长度到十字盘目视水平就可,顺时针短反时针长。电机有没有拆过,用手转动一下主轴看是否与大齿盘咬合过紧,一般调整到0.2MM-0.3MM的间隙。

网友:
每什么可调的
没看到LZ的大桨,或者不会将大桨装反了吧

网友:
图有点小,再仔细看了一下好像尾电机线插错了,如果是2406A的接收机应该是在主电机左边插孔上,最上面的那个是三芯的是为升级无刷预留的。

网友:
飞不起来?会不会是你的电调出问题了?还是你伯主叶反装了?

网友:
主浆不可能装反,又不是LAMA的上下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