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变频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8):
今天得一变频器 士林牌的 型号 SS-043-2.2K  电压380-480V

单相电能用吗? 需要用刹车电阻吗?

网友:
能不能看说明书啊

楼主:
买来没有说明书的

网友:
2.2KW的输入是要三相的

网友:
我的的施耐德ATV58  3.7KW的变频器也是三相输入的,我使用一台220*380的变压器把市电升压后再关掉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后就可以运行了。不过还没有长时间不间断使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没回答

楼主:
看起来我这变频器不能用了 没380V的电

网友:
我倒。。 那就没的用了
我做施工电气安装的, 现在房屋到楼都是3相5线的。 你去总箱里拉出来就可以了。。就是要单独申请一个3相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