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空中战士"线操纵改装无刷(无图)

楼主(2009-04-18):
改中天"空中战士"线操纵飞机的事想了很久了,一直没时间。今天终于开工了,进行了简单的改造。首先换无刷电机(傲翔2312N,KV1500),配好赢18A电调,傲翔8038桨剪成7寸,自己做的信号电路板,使用原电瓶供电方案。结果发现,并不比原装380电机好多少。看来,线阻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改用第二方案,背着电池飞,上了一块3S 2000mAh 15C电池,原控制手柄做控制开关,原厂控制线。结果很令人满意,拉力和外拉都不错,一不小心,做了过顶,结果水平不够,改出慢了点,把起落架拍平了,桨也擦地折断了。但心情可真是愉快啊!摸摸电机电池,温度不高,改装成功。下一步,想把控制线加长到7米试试(原装5米)。如果可行,做动作就更从容了。很抱歉,没有相机,无法上图。
加长控制线到7米已经完成,同时换2306N电机(KV2600+2S)也已经测试完成,具体如下:
2306N+2S2000mA电池,使用7060桨,最大电流16A,电流偏大,没有试飞。
2306N+2S2000mA电池,使用新西达7035桨,最大电流10A,飞起来有较快的速度(3.5秒/圈),外拉尚可,做过顶时有少许松线。
2306N+2S2000mA电池,使用傲翔8038剪断到7寸桨,最大电流15A,有速度快(3.2秒/圈),外拉较大,做过顶时没有松线,手感松。
2312N+3S2000mA电池,使用傲翔8038剪断到7寸桨,最大电流15A,有速度快(3.2秒/圈),外拉大,做过顶时没有松线,手感紧。
2312N+3S2000mA电池,使用傲翔7060桨,最大电流16A,没有试飞。
现在这样组合,电池使用时间较短,经济性不够。手头还有8040桨,但孔径较大,无法直接安装在护桨器上,下一步也会剪断到7寸,测试电流,争取找到最经济好用的搭配。

网友:
楼主和我的想法很接近,我的改装相关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4781&extra=page%3D6

网友:
线阻太大,逼迫我们要电池放在机身上。
我的另外一架线操纵动力配置是kv 1720+2S+1500MAH+9X4(经典动力搭配),电池放在机身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062&highlight=%2Bwzh

-----------------------------------------------
使用原电瓶供电方案。结果发现,并不比原装380电机好多少。看来,线阻问题非解决不可了

网友:
由于“空中战士”飞机的机身太小,安装电池、接收机、舵机都比较困难(我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从bone那里定制了一架比较大的飞机,见下面的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062&highlight=%2Bwzh

翱翔飞翼上搭配的一款19克的外转子马达+2S 1500+6x3,可能对你的“空中战士”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记得电流没有超过10A。

网友:
这样重的电池,让那样小的飞机“空中战士”背负,机翼的负荷太大啦
--------------------
背着电池飞,上了一块3S 2000mAh 15C电池

楼主:
我想让空中战士能够做点特技动作,所以上了大电池电机。

网友:
机翼的负荷太重,特技动作完成困难呀。用19克的翱翔飞翼外传子马达+6X3+7.4 V 2S 1000mah  15C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动力搭配(对空中战士而言)。
----------------------------------------------------------------------------
我想让空中战士能够做点特技动作,所以上了大电池电机

网友:
改无刷比较麻烦,至少需要有无刷转换器,我觉得改锂电比较靠谱

楼主:
我也想过用傲翔小无刷,但推力不够,5X3 2S典型推力250克,6X3 估计在300克左右,推重比在1:1左右,动力不太够(期望值为2:1),而且这套组合属于高转速高速度的组合,不太合适做F2B特技。

网友:
楼主如果希望用大桨获得更大拉力,如下这个搭配也可以考虑:
XXD还有一款kv2600 38克的外转子,7X3+2S 1000mah=350克拉力+9A电流;
不过这个小飞机,用7寸桨后,螺旋桨的扭矩力就不可低估了。

楼主:
测试时使用过2306N kV2600+2S+7035,做过顶得做大回拉线的动作(7米线),如果再想加长线的话,外拉更无力了,所以放弃了这个组合。

网友:
还是飞机太小,再上大动力,机翼承受不住太大负荷。

网友:
我改过!但有问题!

装上无刷后力量十足!速度惊人!但就是飞不了20圈!机翼就完蛋了!

楼主:
楼上的是不是动力太大了?这飞机还真是小了,改无刷好像确实不太合适,我想换个思路,能不能直接用原装380背上锂电池工作,看看是否能改善一下飞行性能,但据说有刷电机对锂电池损害较大,有些犹豫,不知道可行不。不过决心测试一下效果看看,有结果再来汇报。

网友:
电池过放问题,有刷电调没有检测电压的功能。
---------------------------------------
但据说有刷电机对锂电池损害较大,有些犹豫,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