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引擎 /50sx-40-46-61-91fx 使用方法

楼主(2009-04-18):
网上找到的os引擎的使用说明书,分享大家。

http://www.modelflight.com.au/manuals/pdf/os_engines/50sx-40-46-61-91fx-manual.pdf

我是发动机新手,学习中,把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摘录如下:

Check that the needle-valve is closed. (Do not
overtighten.) Now open the needle-valve counterclockwise
to the starting setting:-
1 ~2 turns for 50SX,40,46,61FX
2~2 turns for 91FX
3~4 turns for 61FX when a tuned silencer is used.

  • Install the engine with the propeller intended for
    your model. Open the needle-valve to the advised
    starting setting and start the engine. If the engine
    stops when the glow plug battery disconnected,
    open the needle-valve to the point where the engine
    does not stop.Run the engine for one minute
    with the throttle fully open, but with the needlevalve
    adjusted for rich, slow "four-cycle"operation.
  • Now close the needle-valve until the engine
    speeds up to "two-cycle"operation and allow it to
    run for about 10 seconds, then reopen the needlevalve
    to bring the engine back to "fourcycle"
    operation and run it for another 10 seconds.
    Repeat this procedure until the fuel tank is empty.
  • Re-start and adjust the needle-valve so that the
    engine just breaks into "two-cycle" from "fourcycle"
    operation, then make three or four flights,
    avoiding successive "nose-up" flights.
  • During subsequent flights, the needle-valve can be
    gradually closed to give more power.
    However, if the engine shows signs of running too
    lean, the next flight should be set rich. After a total
    of ten to fifteen flights, the engine should run
    continuously, on its optimum needle-valve setting,
    without loss of power as it warms up.
  •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unning-in adjust the
    carburetor at optimum setting referring to
    MIXTURE CONTROL VALVE ADJUSTMENT
    section and SUBSEQUENT READJUSTMENT
    section.
1 把安装了螺旋桨的发动机安装在你的模型上,把主油针开到启动位置并启动发动机。如果点火电撤掉时发动机停止,则把主油针开到保证发动机能启动并持续运转不熄火的位置。全开风门运转约一分钟,主油针开到富油状态,运转状态类似四冲程发动机声音较低沉,转速慢,排气较浓,称为“四冲程”状态;
2 现在逐步关小主油针,发动机转速会上升,达到较高的转速,声音很尖,排气稀薄,称为“两冲程”状态(此时应该是发动机的最高转速),保持这个状态运转约10秒钟,然后再开主油针,让发动机回到之前的“四冲程”状态,运转10秒。如此反复操作直至油箱中的油耗尽。
3 重新启动发动机并调整主油针让发动机运转介于“两冲程”和“四冲程”状态之间的转速,保持这个速度,飞行3到4个起落,注意避免过分的上扬,以免空中熄火。
4 在接下来的飞行中,可以逐渐关小主油针以获得更高转速。但是,如果发动机表现出贫油的迹象,下个起落就应该开点主油针。大概10到15个起落之后,发动机就可以在最佳的主油针设置下持续运转,不会出现无力或者过热。
5 磨合结束以后,对化油器的最佳调整参考后面的副油针调整和后续调整。
Optimum needle setting(1)
Slowly advance the throttle to its fully open position,
then gradually close the needle-valve until the
exhaust note begins to change. (4-cycle to 2-cycle)
At this point, disconnect the battery from the
glowplug, taking care that the battery leads or
glowplug clip do not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rotating propeller. If the engine stops when the
battery is disconnected, close the needle-valve about
30° and restart.
Optimum needle setting(2)
As the needle-valve is closed slowly and gradually,
the engine r.p.m. will increase and a continuous highpitched
exhaust note, only, will be heard. Close the
needle-valve 10-15° and wait for the change of r.p.m.
After the engine r.p.m. increases turn the needlevalve
another 10-15° and wait for the next change of
r.p.m. As the speed of the engine does not instantly
change with needle-valve readjustment, small movements,
with pauses between, are necessary to arrive
at the optimum setting.

油针最佳位置的设置(1):
慢慢开风门到全开位置,然后逐步关小主油针,此时排烟会有变化(四冲程变到两冲程)。在这个时候撤掉点火电,注意小心不要让点火电的任何部分接近甚至接触到旋转中的螺旋桨。如果发动机在撤掉点火电的时候熄火,把主油针关闭约30°,再重启。
油针最佳位置的设置(2):
随着主油针的慢慢关小,发动机转速会提高,可以听到排气高速喷出的声响(译注:通常说的发动机叫得很响就是指这个声音)。主油针关10-15°再等待转速变化,如果转速提高,再关10-15°,再观察转速变化。一点点改变主油针,中间不时听下观察,直到发动机转速不再随油针条件而立刻变化,就快接近最佳设置位置了。

楼主:
MIXTURE CONTROL VALVE ADJUSTMENT
With the engine running, close the throttle and allow it
to idle for about five seconds, then open the throttle
fully. If, at this point, the engine is slow to pick up and
produces an excess of exhaust smoke, the mixture is
too rich. Correct this condition by turning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clockwise 15-30°. If the mixture is
excessively rich, engine rpm will become unstable:
opening the throttle will produce a great deal of
smoke and rpm may drop suddenly or the engine
may stop. This condition may also be initiated by
excessively prolonged idling.
If,on the other hand, the mixture is too lean, this will
be indicated by a marked lack of exhaust smoke and
a tendency for the engine to cut out when the throttle
is opened. In this case, turn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counter-clockwise 90°to positively enrich the
idle mixture, then turn the screw clockwise gradually
until the engine regains full power cleanly when the
throttle is reopened.
Carry out adjustments patiently until the engine
responds quickly and positively to the throttle control.
Note: Mixture Control Valve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in steps of 15-30° initially,
carefully checking the effect, on throttle
response, of each small adjustment.

REALIGNMENT OF MIXTURE CONTROL VALVE
In the course of making carburetor adjustments, it is
just possible that the Mixture Control Valve may be
inadvertently screwed in or out too far and thereby
moved beyond its effective adjustment range.
Its basic setting can be re-established as follows:
Close the throttle rotor gradually from the fully
opened position until it is just fully closed.
(Do not turn further.) Then, screw in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until it stops. Now unscrew the Mixture
Control Screw as indicated below.
副油针调节:
当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关闭风门到怠速,运转约5秒钟,再全开风门,如果此时发动机转速缓慢提升,同时排出大量烟雾,说明混合过浓,富油了。把副油针顺时针旋入15-30°。如果混合特别浓,发动机转速会很不稳定,表现为开风门的时候,大量浓烟排出,同时转速突然下降,甚至发动机停止。在过长时间保持怠速以后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反之,如果混合过稀,当风门快速打开的时候,排气比较稀薄,发动机会突然停止。这种情况下,把副油针逆时针旋转90°以增加混合浓度,然后再顺时针慢慢旋入副油针调整螺丝,直到风门打开的时候,发动机能随之提升到最高转速。
    以上调整步骤需要耐心进行,直到调整到发动机反应迅速。

  注:副油针调整每次调整控制在15-30°左右,每次少量调整后仔细观察油门反应。

副油针的重置:
在进行化油器调整的时候,副油针调整螺丝可能无意中被过分旋入或者旋出,导致偏离有效调整范围太多。下面是重置初始位置的方法:
转动风门摇臂,从全开位置一直转到全闭。(注意不要旋过头)然后把副油针调整螺丝旋入,旋到底为止。现在开始旋出调整螺丝1.5圈。

楼主:
SUBSEQUENT STARTING PROCEDURE
Once the optimum needle-valve sett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see page 19, Needle-valve adjustment diagram)
the procedure for starting may be simplified as
follows.
Open the needle-valve one half-turn (180°) from
the optimum setting.
Set the throttle one-quarter open from the fully
closed position, energize the glowplug and apply
the electric starter. When the engine starts, reopen
the throttle and re-adjust the needle-valve to
the optimum setting.
When re-starting the engine on the same day,
provided that atmospheric conditions have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it may be practicable to restart
the engine on its optimum(running) setting.
后续启动步骤:
当主油针的理想位置调整到位以后,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启动:
1 从理想位置开始,把主油针旋出半圈(180°)
2 把风门从全闭位置打开一格(译注:按经验启动发动机时风门可以开到怠速位置。而本说明书所指的位置是从全闭位置开1/4。这个1/4是指整个风门摇臂的活动范围,从全闭位置开始的1/4,按说明书示意图大概是风门摇臂与化油器进气口平行的方向),加上点火电,使用启动机启动。当发动机启动起来以后,再逐步打开风门和把主油针调节到理想位置。
    注:在同一天启动发动机的时候,如果空气条件没有明显变化,发动机的油针位置可以不用改动。

SUBSEQUENT READJUSTMENT
Once the engine has been run-in and the controls
properly set up, it should be unnecessary to alter the
mixture settings; except to make minor adjustments
to the Needle-Valve occasionally, to take account of
variations in climatic conditions.
The use of a different fuel, however, particularly one
containing more, or less, nitromethane and/or a
different type or proportion of lubricating oil, is likely to
call for some readjustment of the Needle-Valve.
Remember that, as a safety measure, it is advisable
to increase the Needle-Valve opening by an extra
half-turn counter-clockwise, prior to establishing a
new setting. The same applies if the silencer type is
changed.
A different silencer may alter the exhaust pressure
applied to the fuel feed and call for a revised Needle-
Valve setting. The use of a different glowplug may
also require compensating carburetor readjustments.
后续调整:
当发动机磨合并且控制正常,油针设置就不需要改动了。最多偶尔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一下主油针设置。
    当然,改用不同的油料,配方改变,也需要重新调整主油针。
    请记住,为了安全起见,进行新调整之前,应该先把主油针多开半圈。使用新的消音器(排气管)也应重新调整主油针。
    不同的消音器会改变排气对油箱的冲压,从而导致主油针位置的改变。使用不同的热火头也需要重新进行化油器调整。
CARBURETOR CLEANLINESS
The correct functioning of the carburetor depends on
its small fuel orifices remaining clear. The minute
particles of foreign matter that are present in any fuel,
can easily partially obstruct these orifices and upset
mixture strength so that engine performance
becomes erratic and unreliable.
O.S.'Super-Filters'(large and small ) are available, as
optional extras,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One of these filters, fitted to the outlet tube inside
your refueling container, will prevent the entry of
foreign material into the fuel tank.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hat a good in-line filter be
installed between the tank and needle-valve.
Do not forget to clean the filters regularly to remove
dirt and lint that accumulate on the filter screen.
Also, clean the carburetor itself occasionally.
化油器的清洁:
化油器的清洁要看其细小的喷油孔是否干净。任何存在于油料中的外来杂质很容易堵塞喷油孔,导致发动机输出不稳定,不可靠。
    OS super-filiters(大小型号都有)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可选配件。
    可在你的储油容器的出油口处放一个油滤,防止外来杂质进入发动机的油箱。
    建议在发动机油箱和主油针之间装一个油滤。
   不要忘记定期清理油滤,把滤网表面积累的杂质去掉。
   当然也要不时清理化油器本身。
ENGINE CARE AND MAINTENANCE
At the end of each operating session, drain out any
fuel that may remain in the fuel tank.
Next, energize the glowplug and try to restart the
engine to burn off any fuel that may remain inside
the engine. Repeat this procedure until the engine
fails to fire. Remove the glowplug and eject any residue
by rotating the engine with an electric starter
for 4 to 5 seconds while the engine is still warm.
Finally, inject some after-run oil into the engine.
Rotate the engine a few times by hand,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free, and then with an electric starter
for 4 to 5 seconds to distribute the oil to all the
working parts.
Do not inject after-run oil into the carburetor as
this may cause the O-ring inside the carburettor
to deteriorate.
These procedures will reduce the risk of starting
difficulties and of internal corrosion after a period of
storage.
发动机的保养维护:
1 每次使用结束后,要把油箱内的剩余油料抽出来。
2 然后加上点火电,尝试启动发动机,把发动机内的余油燃烧干净。重复启动,直到发动机没法启动。去掉点火电,趁热用电启动机带着发动机运转4-5秒。
3 最后,把少量用过的油料打入发动机,用手旋转几下,再用启动机带着转上4-5秒,让油到达发动机内部各个工作部件。
(译注:该说明书建议的磨车方法有点变速磨车的意思,意在使活塞和汽缸处于同冷同热的工作环境,利于活塞与汽缸壁更好的接触,达到较好的磨合效果。)

不是我的功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1ade9e4c10618a56&clk=wttpcts

网友:
复制完成,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