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hp的尾舵混控及401调整问题。

楼主(2009-04-19):
本人控是futaba的6exhp,401陀螺。控里面有个尾舵混控选项,REVO,大家这个选项开还是不开????开了有什么作用呢????还有,我看401的调整手册,里面说确定中立点,先把控设置成不锁尾状态,6ex应该是把GYRO项打到inh,可是这样就不能调整感度了啊。用这空的哥们们怎么调整401的,给个方法吧,看不懂401的说明。谢谢。

网友:
REVO一般是关的,因为锁尾陀螺仪已经不需要尾舵混控了。开了的话尾舵就会随油门的变化而变化,主要是补偿主旋翼的扭力的。陀螺仪感度调整,正数为锁尾模式,负数为非锁尾模式

楼主:
6.2.1 调整尾舵的中立点

1.将遥控器的尾舵补偿混控 ( Revolution Mixing ) 功能关闭,或将设定值归零。

2.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切至锁定模式,先开启遥控器的电源,再开启接收机的电源。请勿拨动尾舵摇杆或移动直升机,需等 3 秒钟後陀螺仪才会完成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3.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切至一般模式,使直升机起飞并保持在停悬的状态。若直升机的尾舵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则调整尾舵连杆的长度,使尾舵不会偏向任何一侧。若尾舵仅有些微的偏移,则可使用尾舵微调 ( Trim ) 进行调整。

4.逐渐增加陀螺仪的感度,以不使直升机产生追踪现象为原则,尽可能调大陀螺仪的感度。

注意∶每次开启接收机的电源时,务必确认 GY401 是位於锁定模式,否则陀螺仪将无法正确地执行资料初始化的程序。

(以上是调整中立点,可是这样非缩尾的模式,调完有什么用呢,飞的时候不是都是缩尾模式吗???)

6.2.2 锁定模式的调整

1.尾舵摇杆保持在中立点的位置上,将遥控器的感度开关在 1 秒钟内快速切换 3 次以上,最後须停於锁定模式。此时陀螺仪会自动储存中立点的资料,当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後,表示尾舵的中立点已经重新设定完成,请关闭接收机的电源再重新开启。(切换感度开关是那个呢????)

2.切换飞行模式关关,执行各种飞行模式的动作後,观察状态指示灯的灯号,若灯号恒亮则为正常,若灯号闪烁二次,则表示中立点已经偏移,须重覆执行步骤 1 的程序,重新设定尾舵的中立点。

3.执行停悬及上空飞行的动作,以不使直升机产生追踪现象为原则,尽可能调大陀螺仪的感度。一般而言,锁定模式的陀螺仪感度会比一般模式小。

4.调整遥控器的动作比例 ( D/R ) 设定值,以符合自己的操控手感。

5.打尾舵使直升机执行快速自转的动作,当直升机停止自转时尾舵若会产生追踪现象,则增加控制延迟旋纽的设定量,使用速度较慢的伺服机会比较容易产生追踪现象。控制延迟旋纽的设定量请勿调整得太大,否则尾舵会产生偏移的现象,并且尾舵的操控性会变得很迟缓。

网友A:
6ex 的控用有鎖尾功能的陀螺仪時~那個revo的混控功能是關閉的~這個功能只適用於沒鎖尾陀螺仪的~
如果打開了~混控功能會一直影響鎖尾效果的即通常會自轉~
而6ex的gyro 的功能是必須要打開的~打開后拔動控的ch5 axu/gyro 的干會看到推上時和推下時分別出玩上箭頭和下箭頭~上箭頭是設置鎖尾后的感度~而下箭头是沒鎖尾下的感度設置~~分別設一下便可以~但要注意數值正才是鎖尾數值越大感度越大~負是不鎖尾的感度~數字(不看負号下)越大感度也是越大~
另外lz說到的不鎖尾調中立點就是机机不鎖尾下看看會否出現自轉~和感度有沒有設好~而自轉問題可以通过改變尾陀机放在尾管上的位置和小量的微調直至尾巴很穏定為止~這樣才開鎖尾井打感度設好~才能达到最佳鎖尾效果的~~

网友:
不要用尾舵微调 ( Trim ) 进行调整,要不你就等着慢慢自旋吧。中立点设在尾轴行程中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 的控用有鎖尾功能的陀螺仪時~那個revo的混控功能是關閉的~這個功能只適用於沒鎖尾陀螺仪的~
如果打開了~混控功能會一直影響鎖尾效果的即通常會自轉~
而6ex的gyro 的功能是必須要打開的~打開后拔動控的ch5 axu/ ...

飞的时候都是应该缩尾状态对吧?如果箭头上调成锁尾,下是调成不缩尾,这样的话正常飞行和3d时候的感度不是只能有一个吗??就是只能设置一个。
我还是不太明白,麻烦楼上 的回答下。
我把我的想法说下。我理解你们说的是这样的。1;先在不锁尾状态下调整好尾中立点、尾舵机位置和陀螺的最大感度。
2、在缩尾状态下调整陀螺的感度。
那大家飞的时候都不调整尾舵机trim吗???我以前每次都调整的。

楼主:
正常状态的感度和3d的感度肯定不一样吧?如果上是缩尾感度,下箭头调成不缩尾感度,那不是航线和3d感度是一样的???只能调一个吗???麻烦大家了,呵呵。。。。。

网友:
Futaba6ex的gyro功能打開以後,拔動控的ch5 aux/gyro 的干會看到推上時和推下時分別出現上箭頭和下箭頭.
陀螺仪感度调整,正数为锁尾模式(0 ---- +100),负数为非锁尾模式(0 ---- -100)
调整上箭頭和下箭头的數值同時为正数, 就可以有不一样的鎖尾設置應用在航线和3d飛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解了。大家一般航线和3d的感度差多少呢??大家航线和3d的感度一般是多少
我是520尾舵机。

网友:
正在寻找设置问题 用上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