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能通过软件菜单调出mode3吗?

楼主(2009-04-19):
因为我直升机用mode3,固定翼用mode1,所以最好能通过软件转换,听说DSX7好像只能调mode1,2.....哪位大侠知道请谈谈。把ff9卖了..考虑换控中.......dsx7和7c 2.4g好像速度都差不多,但dsx7油门螺距曲线可视,方便一些,但要是不能软件换手就不如7c方便了.......否则还得单买个控飞固定翼.......

网友A:
不能设置MODE3的,我买之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买了MODE1的,然后自己重新焊了左右电位器的线,使用效果不错,呵呵

网友B:
mode1 和2, 有什么分别呢 这是起什么作用的,一直没用过啊

网友C:
××××× 操作杆 MODE 1 与 MODE 2的区别
MODE 1:
【左操作杆】 【右操作杆】
上下为升降 上下为油门
左右为方向 左右为副翼
MODE 2:
【左操作杆】 【右操作杆】
上下为油门 上下为升降
左右为方向 左右为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