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地方问问

楼主(2009-04-19):
我做了个双无刷的固定翼,飞机是做好了,不过不知道
电机
电调怎么接,我有两个同型号的电机,两个不同型号的30A电调,不知道电调型号不同可以不可以一起用。大鸟些有知道的稍微详细点告诉我下,还需要装些什么东西,我先谢了哦

网友A:
都可以用,三根线随便连接,完毕之后装上浆,推控的油门,看看是不是有拉力,有的话就连接正确,如果是反作用力,那么就将其中的根跟线调换一下即可。
有了电机,电调,其次就是接收器、舵机,还有就是要有电池啊,要不怎么飞?

网友A:
最好多潜水看看论坛的帖子,有很多的。

网友B:
补一下楼上的,两个电调不一样没关系,关键是油门曲线最好要一样的至少要接近。两个电调的信号线白的和地线黑的分别并联再接到接收机,正极红线则只要有一个跟接收机接起来就好了另一个做好绝缘悬空就好。具体的有人发过图片的楼主自己耐心潜水找一下吧

网友C:
最好用同型号电机和同型号的电调,否则差速严重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如果没有相同的动力配件,那就在你的遥控器上选择双引擎模式,配合转速表来调整两个螺旋桨的转速~~这个相对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