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9-04-19):
 我的小船换了控,是不是要重新设定无刷,(接来的图片),连接好试,可以控制转向,就是
电机
不转(接电源电机不叫),有请大大帮帮忙

网友A:
 如果确认没有插错插头,那么你再检查下油门微调的位置是否在最低

网友A:
还有啊,你用的枪控,那么你的小船是双向电调吗?如果不是,那么你用起来可能比较麻烦了

楼主:
有劳楼上的大老,我的小船是单向的无刷,还有就是油门微调在中点 接电源,没有“嘀
”声,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得到前辈指点,问题已经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