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飞刷锅问题

楼主(2009-04-19):
小弟最近正在练习正飞刷锅,每次刷时450要刷出很大个圈,请教想进行小范围刷锅,是应修随时修正副翼、升降还是方向舵?

网友:
是3d模式吗/.

楼主:
是一般模式

网友A(2010-04-13):
我觉得应该这样练习,你先把大圈刷稳了,刷他个成百上前遍,一开始重要的是稳和标准,不管圈子有多大,大圈熟练了后你自然就掌握了刷锅的控制法了,变小圈就是很轻松的了,自然成

网友:
小范围刷锅 副翼和方向舵的舵量必须要打的更大些,同时机身与地面的角度更大,也就是更加垂直

网友:
我是只能刷小的 大的刷不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这样练习,你先把大圈刷稳了,刷他个成百上前遍,一开始重要的是稳和标准,不管圈子有多大,大圈熟练了后你自然就掌握了刷锅的控制法了,变小圈就是很轻松的了,自然成

这位朋友说得很不错。。我也是这么练的。。我是先练大半圈。。等熟了。。再一口气转整圈。。。等你练多了。自然会慢慢刷慢。刷到小圈。。只是转到对头时。。那就是一个坎了。过了这个坎就是一整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