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飞机用什么胶水粘层板?

楼主(2009-04-19):
大家好,新机摔了,发动机防火板和机身粘合处分开了,请问用什么胶水粘比较好?
我看原厂用的胶是一种乳白半透明的胶,硬了后把木头粘的很牢,扯下来的胶都能拉出一层木皮,但渗透性很差,榫头缝隙中都没有胶。这个是不是环氧树脂胶?

网友:
最普通就用502 101 渗透性好啊 O(∩_∩)O~

:loveliness:

楼主:
502渗透性很好,但本身没有强度

网友:
我是用AB胶大量粘  粘后再次摔机木板断  粘连处都不会开

楼主:
AB胶就是树脂胶吧?

网友:
是白乳胶

网友:
都行!白乳胶最好但,干得太慢;502干得快但有点脆;环氧树脂胶强度大,但干得慢还重,环氧树脂不耐甲醇,燃油接触到的部位不能用;AB胶凝固得较快,强度和环氧树脂差不多,缺点也是重。
我是左右机翼的连接用环氧树脂,取其牢固可靠;其它部位用502,取其用量少,重量增加少。

网友:
要是有油的话 就必须要用酒精或甲醇擦擦干净 然后用302粘上就好 可以掰开插榫的位置 抹上胶水再合上 模型上用302比较多 502还是免了 瞬间固定可以 没有强度 白乳胶基本不用 要24小时干 没时间等哦

网友:
用502粘,然后用AB加强。

网友A(2009-12-18):
俺的固定前起落架的防火墙被撞坏,用环氧树脂粘上(广州东风厂生产的,老品牌),那个部分经常接触燃油(甲醇),这样可咋办?
俺还不知道环氧树脂不耐甲醇,但俺知道环氧树脂可以顶住汽油的腐蚀,俺做过试验的。
俺的手接触过甲醇燃料和汽油(93号),感觉汽油的融解性和腐蚀性,是高于甲醇燃料,这下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固定前起落架的防火墙被撞坏,用环氧树脂粘上(广州东风厂生产的,老品牌),那个部分经常接触燃油(甲醇),这样可咋办?
俺还不知道环氧树脂不耐甲醇,但俺知道环氧树脂可以顶住汽油的腐蚀,俺做过试验的。
...

放心,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武汉产的泡沫胶那胶耐甲醇粘性还大干得还快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