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四合一被烧,望达人进来帮忙

楼主(2009-04-19):
在下的九鹰四合一不小心烧了
下面是图

个人猜测是MOS管坏了
但是这个编号在网上没查到
所以具体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请高手指教一下具体是什么问题
要换什么零件
最好有具体零件型号

网友:
晕,你自己查不到,好歹也写出来吧!不然人家帮你怎么找

网友:
希望楼主早日修好 重上蓝天

楼主:
第一张图上有啊
芯片的编号是8830h9b01

网友:
四合一混控接收板,一般都是用N型沟道、低开启电压的MOSFET管来驱动马达的。
常见的无刷电调,也大都用N型沟道的MOSFET管、并设计成H桥式驱动电路来驱动马达线圈……
很少使用P型沟道的MOSFET管,原因是:P型沟道的MOSFET管的跨导电阻较大,低阻的价格极高……
没有8830,就用FDD8870、8878等都能替代的,通常该管的价格为5元以下(零卖)。

来自: 66703106 标题: 关于FDD8870,8878
请问这些零件哪里有的卖啊
比如是修电视的还是哪里啊

回复:修电视机的那里是铁定不会有这类管子的!即便有场效应管,也是电源开关管或功放用的功率管,不能用在这里的……
一般电子市场有卖!去转转吧……

网友:
和我的不太一样,不过都是烧了

网友:
去收个电调尸体,上面起码有几颗,不过淘宝上也有卖,2元左右一颗

网友:
从废旧电脑主板上可以找到很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