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f20铣代车行么?

楼主(2009-04-19):
如题 借个万用表的图

网友:
长度和直径都不大的话是可以的。
用平口钳夹着车刀。
当车床维修时试过。

网友:
不错,好办法,搞小件

网友:
好是好,就是转那个头不是很方便,转好还要调整和托板平行。弄好后又要调成和托板垂直。。。麻烦的很。

最好在边上冲2个点用来对齐。

那个刻度是用双面胶粘上的,根本就不准,没有价值。

网友:
用百分表搭这,动力头,用手推下,看跳动几格,在看能不能加工。。。。。

网友:
不用掉头也能,铣床变车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fang

网友:
作实验可以,实用还是车床

网友:
不行

铣的主轴比较少,不能夹比较大的工件,同时由于铣只有一个支撑点,当工件不平行时,容易发生危险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loveliness:

网友:
小而短,就行,我试过用7025车过16MM的螺杆改成刀柄,用来夹锯片!

网友(2009-10-26):
che

行,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