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09-04-19):
有个关于油门曲线的问题,9X2里面油门是7点油门的,如果是5点的油门曲线,怎么转换啊,是不是把第三点和第六点去掉就可以了....

5点的例:  1     2       3        4       5
                  0    30     65     80    100

7点的例: 1     2       3        4       5        6       7
                  0    30    int     65     80     int     100

是这样设置吗?

楼主:
7点的例:  L       1     2       3        4       5        H
                  0    30    int     65     80     int     100

应该是这样才对,把2和5去掉?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
找尺和纸画坐标系去。横纵长度单位都一样。按5点的画出来平滑曲线,重新取7点就知道各点该什么数值了
不过别人给的不一定适合你,我最大油门到54。悬停练习用。

网友A:
要看铜齿是多少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铜齿是多少T

学了

网友B:
现在也没搞太懂油门和螺距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没搞太懂油门和螺距的关系

你会开车吧,就是油门和挂档的关系:油门从小到大就是油门曲线,从一档到五档就是螺距曲线。

楼主: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一个人真正解答

网友:
只留中间和二头即可

网友:
这句话最好懂 很形象啊

引用 网友C:

你会开车吧,就是油门和挂档的关系:油门从小到大就是油门曲线,从一档到五档就是螺距曲线。

网友:
我理解是

油门曲线 和 螺距曲线

一个是提供动力。一个是产生阻力。

他们之间的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最好呢,就是让电机完全发挥出来他的最大功率。

油门曲线就像车的油门,螺距就像车的排档,桨就像车的轮胎。

本人愚见,也不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