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尾桨如何消除双桨

楼主(2009-04-19):
大桨都可以用螺杆调节,消除双桨很方便, 但是很多机型尾推连杆是不可调的,这种情况怎么消除尾桨双桨呢?

网友A:
YT的冒似不可调,WING的可调

楼主:
问题是不可调的怎么调呢

网友B:
多数不可调,但是调的意义也不大。
尾双桨多数是尾中联,尾桨夹变形造成的。

网友C:
把二桨夹和蟹爪的连换交换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