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 a123飞600esp

楼主(2009-04-19):
前两天刚刚买了14节a123,现在想试试到底能飞600esp多长时间。今天终于试了试。电机电调就是原厂的。只测试了悬停航线,时间大概3分半。之后动力输出变弱,但是也还是能飞。安全起见还是下来了。回家测试了一下电压,每节的电压都在3.3v左右,从新充电,冲进去了1600ma多,证明还没有把电池的电量放空,要是更换电机电调估计可以坚持更长时间。下一步准备做个7s2p。看看是不是时间可以增加一倍。:loveliness:

网友:
我以为是7S1P 见过高手用3S2P 2200MAH 20C飞EP550

网友:
ep550出厂设计就是3s2plipo或者3300mah 6s1p。。。。没什么奇怪的啊。
不过ep550 6s 123可以飞10分钟悬停哦

网友:
不能吧??EP550 A123 6S1P能飞10分钟悬停??
说的是GAUI 的EP550么?
我GAUI EP550实测:
1000W电机+50A电调+A123-8S1P=NOR6~7分钟
1500W电机+75A电调+A123-8S1P=NOR3~4分钟

网友:
600esp建议用8SA123,飞得怎么样,油门,螺距曲线很重要的

网友:
我用8S1P飞悬停航线可以飞6分钟

楼主:
加一节电池可以多一分多种么?要是可以的话就不用组7s2p了。重量也轻了不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了8s,是不是需要换电调啊。整体电压超过25v了,将近30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节电池可以多一分多种么?要是可以的话就不用组7s2p了。重量也轻了不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了8s,是不是需要换电调啊。整体电压超过25v了,将近30v了。

8S1P用原装的电调没问题,A123的实际负载电压在3.3V左右.8S1P是不会超压的

网友A:
我也建議用8S1P會比較剛好

网友:
8S1P的 GAUI-EP550转速有些吓人了。
虽然目前为止还没出问题,但是确实不踏实……

网友:
官方都支持8s1p了

网友:
我用7s2p  a123 悬停 航线 可以飞10分钟 原配动力+14t 就是比较重 下来后充电4100ma

网友:
我的600esp  用2p8s  ,5分钟3d 感觉还行

网友:
8s2p 1200克

楼主:
马上回去再焊上一节,试试8s的效果。我7s是横着排列的,上头罩有点费劲,不知道8s2p的朋友是怎么排列电池的?

网友:
6+6+4

楼主:
恩,这个可以倒是。可以装上头罩了。7s就顶了一点点。6s刚刚好。

网友:
觉得有点晕,乱套了?建议8S1P是用在YT500 还是YT600? YT600不都要12S以上?

引用 网友A:
我也建議用8S1P會比較剛好

楼主:
亚拓600用8s1p,yt500用7s就可以了。如果600要用12s就必须换电机电调了。要不就都烧了。这里说的都是a123电池。别弄错了。

网友B:
留名,学习中。我也是打算用7S1P做实验。前几天刚买的600ESP。

网友B:
原帖由
chi1121
于 2009-4-20 00:04 发表
我也建議用8S1P會比較剛好
8S1P的A123,电压已经超过了亚拓原装电调能承受的最高电压25.2了。会不会把电调烧掉?
谢谢。

楼主:
兄弟没仔细看帖子,前面的帖子有一个朋友已经解释了,8s锂铁在负载的时候单节电压会在3v左右。所以,总电压不会超过电调的标准。而且,版主都说了,肯定没什么问题的了。烧了找他赔

网友C:
好贴!建议楼主把大家的讨论结果最后汇个总,行程一个表格就,对我这种A123新手就更有帮助了。

楼主:
呵呵,这个想法不错。回头汇总一下。

网友B:
我刚在家试了一下,8S的A123能用,在家把大桨拆了以后,通电转了一下。具体的要等明天飞回来才知道。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D:
8s1P的A123飞600ESP没有问题,就用原配的650L电机和100A电调,不会烧,我用了已经,上的15T的齿轮,但是电机,电调和电池的温度很高,特别是电池,然后我特意给电机和电调分别装了一个6CM和5CM的电脑风扇,12V的那种,单独装一个3S1500MAH的电池。这样电机和电调就好很多了。
可是用8S1P的A123,我觉的没什么力量,和LIPO没法比,简单飞飞还可以。

网友E:
是的,8S1P的A123用原配的电机电调飞起来没什么力量的,.只能飞飞航线,.要暴力只能更换电机电调了

楼主:
对于初学的朋友还是可以的。有一个可以便宜飞航线的选择还是很不错的。不知道弄个8s2p是不是温度会降下来。

网友E:
8s2p我试过,动力性能基本一样。飞行时间增加了3分钟。电池温度和8S1P差不多。

网友F:
如果换了电机电调~用8s1p飞~会改善很多么?飞行时间和动力~

网友E:
换电机电调的目的就是要用高电压来发挥A123的动力性能.换了电机电调~用8s1p飞,更不行。要用10 1P—12S 1P才能飞。

楼主:
那样的话温度是不是会降低很多呢?

网友B:
我今天用了8S1P的A123
原厂的电机电调。
悬停了5分钟左右。
一直放到感觉电调减少输出功率才下来。。。
回家充单节冲进去2300毫安左右。
感觉还可以,一般飞飞够了,暴力的话旧得换东西了。
新手练习悬停,航线,8S1P够用了。主要便宜。哈哈。

网友G:
8S1P开idel航线还是不错的,就是下来设备和电池都超烫....

楼主:
不用开idel吧。普通模式应该就可以了。我用7s试过,虽然热但是手还是可以持续摸的,今天弄好了8s了,明天试试飞完了多少度。

网友H(2009-05-19):
同问 支持下用多小个a123飞才合适?等老手来回答

网友(2009-07-10):
引用 网友E:
是的,8S1P的A123用原配的电机电调飞起来没什么力量的,.只能飞飞航线,.要暴力只能更换电机电调了

谢谢兄弟~明白了~~~~~

网友I:
请问要是我想更换电机电调请哪位给一个好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要是我想更换电机电调请哪位给一个好的配置

套用我朋友的一个配置:电调凤凰85 HV 电机Z50 电池是12S

网友:
我是用12S1P, 電調好盈高壓120A, 馬逹75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