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被水泡过了怎么办

楼主(2009-04-19):
昨天卡尺被水泡过了,然后我就拆出来搽干净里面的水,但装上去后能还关机,只是显示着一些不动的数值,就算怎么移动卡尺量程,数值还是不动,清零开关用不了了,公制英制转换开关还能用,测量电池电压是1。5V应该正常吧。有知道的兄弟请帮帮忙解决一下,
谢拉。

网友:
进入HOLD模式了。
拿掉电池->按住ZERO不放->装上电池->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啊,老大。

网友:
可怜,我也不知,顶贴支持一下.

网友:
让它继续浸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老大。

那我就不知道了。等水干了再说吧。拿掉电池放在灯下多烤烤。
正常情况下,拿掉电池,同时按住ON/OFF键和ZERO键不放,装回电池时,显示数值不变、任何按键不起作用。
拿掉电池后,按住ZERO不放,装回电池时,退出上述状态。

网友:
把臂上的谁擦干就行,立竿见影,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尽量拆开零件晾干再装上,一般就可以。小心不能拆坏了

网友B:
我知道 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 它坏了

网友C(2009-12-24):
刚刚加入,不好意才看到!这个帖子,估计楼主应该修好了!

遇到这种问题,是卡尺进水了,导致短路,首先先把电池取出,免得因进水导致短路,电池报废!接着把卡尺擦干,非专业人士最好不要拆,教你一招很简单的去水方法:找一袋干石灰(或干燥剂),把它和卡尺一起丢在塑料袋中,袋子密封好,干石灰(或干燥剂)就会把里面的水吸出来,我之前的数码相机掉进水里,就是这么处理的,效果很好!

大家如果遇到卡尺方面的问题,欢迎前来找我探讨!

也可给我发邮件:cobs@163.com

网友:
我终于明白了,他坏了

网友:
旧的不坏,新的不来呀

网友:
代价  啊,粗心代价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数显的?容易坏还贵不少

网友:
最关键的   直接读数

网友:
取下电池后,吹风机吹一会,吹热了就差不多了,(别上啫喱水哦)此方法只适用于刚掉进水里,立即捞出来之后,时间长了就不灵了

网友(2012-12-10):
估计够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加入,不好意才看到!这个帖子,估计楼主应该修好了!

遇到这种问题,是卡尺进水了,导致短路,首先 ...

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个结构大小和电子表差不多,我觉得线路腐蚀的可能性较大,损坏的可能性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