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不久,就碰上了辉盛死舵

楼主(2009-04-19):
飞了不到5个起落的山寨450,终于由于尾舵机死舵大炸了。。。

主凶:辉盛9G

现象:10米左右悬停突然自旋,救不了啊,大炸了。找到尸体,发现没有一个舵机扫齿,但是尾舵机锁死了。

楼主:
损失:

塑料主旋翼和连杆废了。

塑料尾总成全毁

金属尾管

主齿轮螺丝断成三段

另外损失小齿轮。。。。。

楼主:
一个25块的东西导致至少2xx的配件损失。。。 何苦啊。

网友:
垃圾舵机,还不如买点好点的。

网友:
我遇到过辉盛跳舵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何种陀螺仪

辉盛最大缺点之一就是一旦顶死很快就会烧掉, 做尾舵机如果行程设置不正确的话, 非常容易空中死舵. 我也因此烧过两个. 因此如果用辉盛作尾舵机一定要用有行程限制的陀螺仪,否则根本无法判断空中是否会顶死. 如果楼主用的陀螺仪没有行程限制或者没有设置好, 可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网友:
惨呀,这要换不少东西

网友:
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何种陀螺仪

辉盛最大缺点之一就是一旦顶死很快就会烧掉, 做尾舵机如果行程设置不正确的话, 非常容易空中死舵. 我也因此烧过两个. 因此如果用辉盛作尾舵机一定要用有行程限制的陀螺仪,否则根本无法 ...

经过进一步拆解,找到了死舵的原因, 那就是:
有刷电机的电刷出问题了, 这个舵机的有刷电机的两个电刷分别有三个小的金属片, 不是碳刷. 结果有一个金属片可能是在反复正反转过程中被打变形了, 最终导致电机被卡死... 虽然能修好, 但估计也不敢再用了.

网友:
同情楼主啊!!这损失可大了呦,为什么不用金属的呢,这下直接可以换新机了。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连JJ一起换了~~~

网友:
450以上的飞机最好不要用辉胜.............

网友:
唉,买电子的东西就象买彩票一样,还是有一定的中奖率的哈,不管是大牌的,还是杂派的,区别就是中奖率的高低而已~!~!~!~

网友:
好的舵机也会出事啊``就像LZ说的`靠运气吧,呵呵

网友B:
你这个不是那个闪客PE吧?

够惨的...这和买个新的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这种倒霉事, 火狐200本来用0508的,3个月左右坏了,引起电调不断重起,
还好不会炸机, 临时弄了个辉盛9G, 才飞了十几天,突然会自行走到一端, 拆下用手板
几下,感觉不卡,装上试试又好用了, 结果一飞起来, 猛的高速自旋,一头炸地上了........
哎, 从此就怕了辉盛9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那个闪客PE吧?

够惨的...这和买个新的没什么区别了

不是闪客, 是另外一个厂的。 以前做外单多,现在经济不好,出口不行就搞内销了。
塑胶配件好像不太好买,金属件需要换的这几个配件已经是飞越整机的价格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克锁尾,不炸你炸谁。

hehe,不是每个人都上9257的吧。。。。淘宝满大街的各种套机不都是用辉X么。
自己拆开看了, 确实电刷问题, 这个只能是说RP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闪客, 是另外一个厂的。 以前做外单多,现在经济不好,出口不行就搞内销了。
塑胶配件好像不太好买,金属件需要换的这几个配件已经是飞越整机的价格一半。。。

要是能兼容亚拓的话,换闪客PE或者GL450S的塑料件,也能省点钱吧,至少中联和邪盘都还好。GL450S的浆夹一对儿才20,带全套轴承和一个横轴,还算划算。

网友:
我弄了个银燕8g拿来锁尾了,不知道能玩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兼容亚拓的话,换闪客PE或者GL450S的塑料件,也能省点钱吧,至少中联和邪盘都还好。GL450S的浆夹一对儿才20,带全套轴承和一个横轴,还算划算。

TB上找到不多呢。。。。尾总成不便宜啊。

网友:
LZ损失惨重啊,深表同情
看来以后用舵机要倍加小心,近期尽是国产舵机出事

网友:
把它葬了吧

网友:
换恒吉吧,虽然不是太好,至少坏了只是跳舵但还是能飞。很少死舵,坏的那个现在发回恒吉去了,有免费保修,的确不错

网友:
嘿嘿,我就遇到过,刚装上去一会就死,打不了方向,一头撞上墙,打开后发现,电机很烫,漆包线从定子上脱落出来了,西西,我RP不错,碰上个不合格产品

网友:
辉盛怎么不研发新产品了呢, 难道在等死吗

网友:
我的是炸后死舵,也算没你那么惨吧,3个辉盛全死ule,是用来锁尾不是倾斜盘

楼主(2009-05-27):
这次炸成这样, 连杆断了。。。 三个辉盛9g斜盘舵机一个都没扫齿哦。

网友:
可怜LZ

庆幸自己潜水多,没买535,买了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