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尾巴中立点

楼主(2009-04-19):
调好尾舵机中立点后,请问     尾巴的中立点怎么调? 有没有详细的教程? 我没有搜索到!

请大家帮助解决  最好有图片!!

网友A:
★尾舵中立点
1.将遥控器所有微调置中,把陀螺仪切换到普通速率模式,选无风的场地,
在悬停状态下,观察飞机的自旋情况,然后调整尾舵机的位置,直到消除自旋,
这个就是最佳悬停中立点
2. 选择锁定模式并使直升机保持悬停状态。
观察尾部是否有快速来回摆动(追踪)现象,如果有,则调低陀螺仪的感度,
若无此现象,则调高陀螺仪的感度(目的在于不导致追踪的前提下,尽量调高陀螺仪的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尾舵机中立点后,请问     尾巴的中立点怎么调?

。。。。我没看懂你的问题...

楼主:
就是 尾推 滑块哪里。。。我也不明白    反正就是除了尾舵机中立点之外 其需要调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舵中立点
1.将遥控器所有微调置中,把陀螺仪切换到普通速率模式,选无风的场地,
在悬停状态下,观察飞机的自旋情况,然后调整尾舵机的位置,直到消除自旋,
这个就是最佳悬停中立点
2. 选择锁定模式并使直升 ...

这个方法不是调尾锁陀螺的 方法 这是用 普通模式 加上下更轴的 调整方法
尾锁陀螺 就只要 将舵机的摇臂放在 90度的位置 尾滑块(就是 尾轴是滑动的那个物体)在尾轴的中间 就可以很好的把尾巴锁死  前提是 用 401和9257   尾机械部分没有 太大的虚位 或 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是调尾锁陀螺的 方法 这是用 普通模式 加上下更轴的 调整方法
尾锁陀螺 就只要 将舵机的摇臂放在 90度的位置 尾滑块(就是 尾轴是滑动的那个物体)在尾轴的中间 就可以很好的把尾巴锁死  前提是 用 40 ...

嘿嘿,我一直都是用的401+9257。但是不调普通模式401的表现不好。悬停没问题,做大一些的动作就看出差别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我一直都是用的401+9257。但是不调普通模式401的表现不好。悬停没问题,做大一些的动作就看出差别来了。

那是你的机器螺距 或是动力 问题 还有尾推是不是卡啦   还有就是 9257要装里面的孔   我就是放中间的 连翻  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舵中立点
1.将遥控器所有微调置中,把陀螺仪切换到普通速率模式,选无风的场地,
在悬停状态下,观察飞机的自旋情况,然后调整尾舵机的位置,直到消除自旋,
这个就是最佳悬停中立点
2. 选择锁定模式并使直升 ...

这种调法影响尾巴总行程。尾滑块放在尾轴中点既能锁尾,但有个问题是左右自旋会不一样,因此,一般尾滑块取中点偏左一点,尾奖大约5-7度,调整陀螺最大行程,但尾滑块不能撞墙,调试时直接设锁尾试飞,调感度。
6楼模友。我的500,用401和ds520。不用非锁尾模式调机,钟摆彩虹尾巴锁得死死的,叫什么啊,对了,棍子 。

网友:
又不了怎么调锁尾了,谢谢各位的指教了

网友:
我的是401+9257  用不锁尾方式调好后再切换到锁尾模式下再调整好后,发现尾巴会轻微的顺时针转,结果还是按照亚拓说明书上讲的,将尾桨设置0度(在调整尾舵机位置和上紧螺丝时必须注意位移,保证绝对的0度),其他的由401安排去吧!发现锁的更加稳了!!这个又说明什么呢??所以还是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吧!尾巴中立点的调试方法是个永久的话题,没见什么权威过,一直在争论中!这次亚拓中国巡回不知道有没人能提出这个问题让世界级高手来回答一下!以解世人困扰啊!!

网友A:
各位: 虽然我的飞机两种情况没什么区别,
但是在不锁尾情况下调成0度, 实飞时切换到锁尾模式下由401安排.
这样普通模式就无法飞了,  所以据说调成0度只是偷懒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 虽然我的飞机两种情况没什么区别,
但是在不锁尾情况下调成0度, 实飞时切换到锁尾模式下由401安排.
这样普通模式就无法飞了,  所以据说调成0度只是偷懒的做法

普通模式 就是非锁尾模式下 要设置上下根轴  就是说 油门和方向舵要混空 才可以  要是以前用过非锁尾的陀螺  就了解啦   现在的电装 越来 越好  基本上以前的古老方法都 不再适用了  就像人们一个根深蒂固的 概念 手机买来电池要 冲满电在放光电 再冲电 一样

网友(2009-07-23):
有人會把尾舵伺服器在中立點位置時,將尾懸翼調整為0度角度。
這是錯誤的觀念,直昇機只要一起飛就會有反扭力的問題。
尾舵要將直昇機的反扭力抵銷時,尾懸翼的羅距絕對不會是0度。

网友:
现在流行的锁尾陀螺儀, 虽然不要求中立點能穩定停懸,
但是你没有給它正確的全行程, 它怎么能發揮最大的修正能力呢。

网友:
1在尾舵机中立点设置好之后,尾浆向后叠上面的浆叶靠波箱两个叶片夹角5度左右
2调夹角的时候不要动微调,通过挪动尾舵机和调连杆来完成
3锁尾模式下试飞不转再设置尾舵机行程
如果悬停时候有自旋现象重复2

这样的设置不是很精确,只能说是能用,更细致的设置一会一边飞一边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