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陀螺感度设置疑问

楼主(2009-04-19):
1、dsx7的陀螺感度手动切换开关设置在FUNCTION中只能设置到油门熄火开关上,却不能设置到GEAR上(在input设置里已经指向陀螺)。请问怎么办?
2、JR的感度设置是从0-100%,和以前的6EXHP不同,是个什么概念?
3、另外,控上两个悬停油门和悬停螺距微调键有什么用?怎么用?

网友A:
感度线接在接受的GEAR通道就可以用GEAR开关了,感度就是gear上的行程

网友B:
感度线接在接受的GEAR通道就可以用GEAR开关了,感度就是gear上的行程
好像不行...

网友B:
试了多种方式都不行,我现在是用Flight Mode控制感度:
连接:
5 GEAR 陀螺仪感度 -> 连接GY401感度线
设置:
FUNCTION
【GYRO.SENS】
>AUTO F.MODE
NORM:0
STNT :1
RATE:
0: 100%
1: 70%
SYSTEM
【INPUT SELECT】
>AUX2 GEAR
AUX2 SW GYRO SYS

网友B:
还想到一个办法,把油门锁定功能改到其他开关上,用油门锁定开关控制陀螺仪感度~
THRO HOLD
HOLD POS. 0%
>SW:RUDD D/R <—改到gear、AUX2、aileron或elevatorD/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