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机换016电池架问题

楼主(2009-04-19):
由于改了004飞机电池架,机头罩一直无法安装,现在一直在裸飞。
今天想换016的电池架,卖家确告诉电池架不能直接安装要磨掉点,而且原配机头罩也没发安装,也要换016的罩子。
我想请问换过电池架的模友们求证一下

网友:
是的!
电池支架需要修正一下。具体的位置就在尾管旁边……
用小刀或锉刀,三下五除二地就能解决掉的小问题!
换装了016的电池架和脚架后,004的机头罩照样能用,不用换016的头罩的!

网友:
可以用004的机头罩呀,把016电池架卡在里面,会紧很多,需要剪掉点,而且有可能会蹭大齿,剪掉点就行。为了更换电池方便,我现在都是把机头罩放在电池架上面了。

楼主:
太感谢了,我放心去买了

网友:
反过来装试试!

网友:
我只是将电池架、靠近尾管、与大齿盘相擦的地方锉了几下后,就装上了……
其它的地方都没有改动……

网友:
004机头罩子别忘了顶上开个弧形
有助于散热!

网友A:
还不是很清楚  有点图片吗  看看  ,

网友:
电池架反装。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很清楚  有点图片吗  看看  ,

只要简单地处理一下就能安装了,相关的图片在这里:
首先,要保证这个部位没有发生刮擦,处理的办法是修正016的电池支架。

然后是将机头罩的固定孔移位,位移的方向和位置请看下图:

这是总装后的侧视图:

OK!简单不?

网友A:
在问一下大家  你们机机的尾管  多是怎样固定的   用胶水的话  以后换尾管的话 就不好弄下来   有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
我就是用502固定的,现在后悔了,哎。。。

网友:
谁有什么更好点的办法吗  大家分享一下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问一下大家  你们机机的尾管  多是怎样固定的   用胶水的话  以后换尾管的话 就不好弄下来   有好点的办法吗

502胶水可以用丙酮来溶解。可问题是,丙酮是做“摇头丸”的主材,购买的话,需要“派出所”的证明……
其它溶剂是否可以融化502就不得而知了!
麻烦啊……

楼主:
016电池架后面蹭大齿轮,我只好把后面锯了个凹槽,
016电池架和飞机腿的四个罗丝眼有两个是错位的,用细钢丝烧热了烫出两个眼就行了!

楼主:
我修改电池架照片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电池架反过来直接就装上去了,就是看得不顺,哈哈

网友:
哈,我一直裸飞的,那个罩子太薄了,基本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