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虎式改成锂电动力?

楼主(2009-04-19):
有多余的锂电想用在坦克上但不知如何改,是不是也要加电调一类的东西,谁改过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
3cell 11.1v不行吧,改2cell 7.4v可没问题

网友A:
得看你是什么电机了,不然不好猜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是什么电机了,不然不好猜哇!

电机可没问题,电路板可受不了11.1V挂掉

网友:
11.1V是没有问题。。除了履带电机。其他的电机必须许是6V的。。电压都不一致。。我新的做的板子都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