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遇到奇怪问题,通宵等高手解答。401遇到奇怪问题,通宵等高手解答

楼主(2009-04-19):
今天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通电后红灯常亮。动下尾舵红灯闪,当摇杆回中不动时  正常情况应该是红灯常亮,但此时情况是红灯继续闪。这种状况问了好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帮助

网友:
从新找中立点,再来回三下锁尾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通电后红灯常亮。动下尾舵红灯闪,当摇杆回中不动时  正常情况应该是红灯常亮,但此时情况是红灯继续闪。这种状况问了好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帮助

网友:
你动了尾舵微调了吧~~~

网友:
遥控器方向杆回中有问题?

网友:
LZ什么控???以前如果正常的话,现在估计控的电位器可能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