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种聚合物电池大容量3.7V/10000mah是真是假???

楼主(2009-04-19):
图片先:

型号
标称容量(mAh)
厚度(mm)
宽度(mm)
长度(mm)
重量(g)
7.0±0.2
74±0.5
170±1
  • 标 称 电  压:3.7V
  • 放 电 电  流:10A
  • 充 电  电 流:2A(0.2C)
  • 内        阻:≤10mΩ
  • 最高充电电压:4.20V
  • 持续放电电流:20A
  • 最大放电电流:40A(4C)
  • 最低放电电压:2.75V
  • 可 否 焊  接:已转镍可焊接

这是我在淘宝上看到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发上来问问。

网友:
不是假的才怪:loveliness:

楼主:
我就是是在想10安啦!~
放我电动车上都能骑啦是吧???

买的人还不少呢!~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放电C数可疑。

网友:
自己去判断下就可以了,
充 电  电 流:2A(0.2C)

如果容量足,10A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放电 C 数不可以,这个又不是动力锂电,2C 常规 4C 瞬间很正常

可疑的是重量,才 175g 就能做到 10Ah ,非常可疑

网友:
10A才1C
这个用料好的话有9000左右
说10000有点虚

网友:
这东西做个外接电源挺好的,比如搞个几片,当手机或笔记本电源不错.

网友A:
普通3S 2200mAH电池170g左右,想像下把这3s1p的改成1s3p的,不就6600mAH了,再看这个电池,放电只有1C,用材和动力电是不同的,以c换C(apacity),同样的重量达到10000mAH完全有可能。

网友:
用的好么?

网友B:
?????

各位兄弟不要买,我买过,但不是10000,是1980的,玩航模肯定是不行的,别的还行

网友:
容量和重量都没有问题,只是不是大电流的而已

网友:
容量还是可以达到的吧,我从他那边买过5AH的lipo,60A放电是可以的,就是电极很热,我用覆铜板堆锡散热的。。。。还比较热

网友C:
楼主你问的真假是问什么? 如果问是否有这样的电池,那肯定有,我们这边就有卖,还有人拿来做电动单车电源,不奇怪。 你问这个网店的真假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问的真假是问什么? 如果问是否有这样的电池,那肯定有,我们这边就有卖,还有人拿来做电动单车电源,不奇怪。 你问这个网店的真假就不知道了。

我是问这个东西是真是假的,
这个能做电动车电源???
看来是不能做模型电源啦~!
那也不可能呀~!
这么一点的东西能骑多远?

网友:
最好别买

网友:
建议LZ弄堆A123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3S 2200mAH电池170g左右,想像下把这3s1p的改成1s3p的,不就6600mAH了,再看这个电池,放电只有1C,用材和动力电是不同的,以c换C(apacity),同样的重量达到10000mAH完全有可能。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兄弟不要买,我买过,但不是10000,是1980的,玩航模肯定是不行的,别的还行

不一样吧,1980的1C放电才2A,你当然不能做动力电。这个1C放就10A够用了。瞬间1.5c放电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D:
广告
图片PS的啦

网友E:
是有点假

网友F:
容量和体积成正比,自己比较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