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八用原装pcm接收和日冠8通免晶体 哪个稳定距离远?

楼主(2009-04-20):
请教……想上
FPV
……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好比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B:
当然是原配的好啦

网友C:
 试试就知道,但是我一直不喜欢免晶体的。
这二个接收机都是2次变频的。如果没有外界的电磁干扰,日冠的距离远也是有可能的。
要是有干扰,原装的PCM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