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的D.S.C伺服机连接线

楼主(2009-04-20):
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这个图。
也许对心灵手巧,并且想做个伺服机连接线的人有帮助。

网友:
早就自己做了,调机很方便,调机一天也不费电

接法很简单,就是音频线信号接舵机信号,接地相连,电源再接个舵机母插插上接收电

网友:
楼上的老兄能否说详细一点! 呵呵  很想DIY一根!

音频插头的“尖”那个部位是不是接任意一个通道舵机信号?还是只可以接BATT那个通道?

楼主:
这样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只可以接BATT那个通道.

网友:
各位大哥,我是不明白 ,可不可以画图解答,先谢谢啦

网友:
板凳 不就是图吗?

网友A:
老兄,小弟愚笨 ,音频线信号接舵机信号是2芯线,〈接地相连〉 ?不明白,插BATT那个通道,接收电源也接BATT吗? 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小弟愚笨 ,音频线信号接舵机信号是2芯线,〈接地相连〉 ?不明白,插BATT那个通道,接收电源也接BATT吗? 望赐教

接收电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