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大仙!FUTABA DSC线怎么用!

楼主(2009-04-20):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摘自模友121fly的话
DSC线的特点:1 省电,插上DSC线发射机自动开机 2 调试飞机时,直接通过DSC线将发射机的信号传到接收机上,避免我们没有拉出天线的情况下长时间地调试,造成高频头过热减少使用寿命 3 需要注意的是接收机必须有DSC线的接口 比如149DP。)

网友:
不發射信號,調機,用於比賽場地,調整機器用的~

网友:
不过要用带dsc口的接收机才能用比较变态

网友:
JR的所有的接收机都可“DSC”,只要插入电池通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摘自模友121fly的话
DSC线的特点:1 省电,插上DSC线发射机自动开机 2 调试飞机时,直接通过DSC线将发射机的信号传到接收机上,避免我们没有拉出天线的情况下长时间地调试,造成高频头过热减少使用寿命 3 需要注意的 ...

兄弟谢谢了!我还以为是给接收机写什么程序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楼主我试了好像2.4G的接收机不支持!

等于这个东东对于2.4G是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
可以不开发射机,直接调试模型上的电子设备。
减少大家相互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于这个东东对于2.4G是没有任何用处!

理论上是一样的,应该也有2.4G的接收机能收DSC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