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2009-04-20):
原装飞机,没有安装副油箱的说明,上了个副油箱..位置是不是偏高了....

网友:
只要油箱的出油口不低于 发动机的进油口就行了...确保不倒流就可以
。。。但是 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加个副油箱...

楼主:
我也纳闷呢?可能是跟风...

网友:
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气泡和油料供应中断

网友:
主油箱出油口接入副油箱,除非主油箱没油否则打死副油箱也不会出现气泡和断油的哦!

网友:
发动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产生的震动带动主油箱里的油产生共振,里面的油都起泡沫了

网友:
第一 多一个副油箱就多了一份要结检查的项目 油箱里的油管也要定期检查否则会断裂 一样危险
而且飞机震动也会出现气泡 加副油箱不是100%就没气泡
去换一个换一个好的油锤 就不会有气泡了

网友:
飞油的就是爽呀!~
一般油动的能飞多久呀???

网友:
10-20分钟看怎么飞 是什么发动机 贫油还是富油

楼主:
加满一次,挺抗飞的...航线走走.总是觉得无聊..

还有就是,加了副油箱,感觉有重心不平的感觉,感觉右边重了,飞机偏走右边..

网友:
呵呵 副油箱的弊大于利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A:
这样装没问题,都是想用主邮箱里的油,再用副油箱里的。只要看到副油箱油只有一半了马上就要把飞机落下来。另外,不太可能出现倒流的情况,油箱都是加压的,除非是油管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装没问题,都是想用主邮箱里的油,再用副油箱里的。只要看到副油箱油只有一半了马上就要把飞机落下来。另外,不太可能出现倒流的情况,油箱都是加压的,除非是油管破了。

倒流是加油的时候如果低于发动机的进油口 飞行过程当然不会倒流了 。。。。
反正副油箱没啥好处 只是加重负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