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陀螺仪概念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刚接触这方面,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1,我们通常所说的锁尾
陀螺仪
,是不是以测量角速率来进行锁尾的?测量的是哪个轴的角度?是不是通常所说的单轴陀螺仪?
2.一般陀螺仪的量程如+/- 300 °/s,+/- 2g,是什么个意思或什么个概念?一般450或600选择多大的量程?
3.温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陀螺仪工作时温度比较高,从而引起测量的误差?
还请各位大侠不要笑话小弟!!!!!

网友A:
1,没错,陀螺仪的核心就是角速度测量仪,所谓的锁定式就是加入了积分电路,你篇了多少度想办法纠回来,具体那个轴看你安装了。当然这里说的是单轴陀螺仪。
2,没有看懂你说的。。。具体的安装对设定有很大影响,一般感度在60-75左右就可以了。
3,温飘主要针对压电传感器,这类传感器受温度影响会影响中立点的确认,,就是说可能某个温度下,明明没有角速度,传感器会觉得有角速度。。。。当然后期发展了反馈电路。。不过压电的始终是淘汰货。。。。低端产品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