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车配套的手Q控有什么办法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2009-04-20):
这款与车配套的 手Q控遥控距离没有超过50米,有什么办法增加遥控距离?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换成加感天线~

网友:
你家里有以前的电视天线吧??
你把天线头与那个电视天线连接在一起看看!~
这个我做过有效的,
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小弟弟玩那种小的无线车模型,玩了一会
发现可遥控的距离很短就想 了这个方法的效果真的很好。。
本来那种玩具遥控距离才不到2米,连了天线应该有10左右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还有将枪控改2.4G的高手发点帖出来看一下

网友:
裴师,换控最稳当,表东想西想的了,发射部分整不好,造成频漂,你就等到失控吧

网友:
加个功率模块,增加发射功率就行!

网友:
方法可以 增加 车上天线的高度  加长发射天线

增加发射机的电压 增加发射机功率管的功率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加大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