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450顶级舵机?

楼主(2009-04-20):
Key Feature:
   * Ultra-fast transit time for superb response
   * Employs metal gears for extreme strength
   * Extremely lightweight and small, perfect for electric aerobatic planes, sailplanes and micro-heli cyclic
   * Zero dead band provides JR's legendary precision
   * High frequency digital electronics
   * Performance upgrade for the E-flite Blade 400

Specs:
   * Size Category:Minis and Micros
   * Type:Digital
   * Torque:13 oz/in @ 4.8V; 16 oz/in @ 6V
   * Speed:.08 sec/60 @ 4.8V; .07 sec/60 @ 6V
   * Dimensions (WxLxH):.45x.87x85 in.
   * Weight:.4 oz

网友:
看价格了,还有就是JR的舵机齿轮不是很好找。

楼主:
牛B的数据+金属齿+数码

网友:
看来不错但价格不会低

网友:
可以配合6008的高速度使用了

这两个力矩怎么差这么多?

这两个力矩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
扭力13、16oz是多少啊?按*28算好像不够呀?重量.4还行!有试过的么?

网友:
参数很利害,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DS285M就很好了,但是价格高昂,$60一个

网友:
等待高手们测试

网友:
久飞炸不坏才是王道···········